初试船模DAMEN Stan Launch 804拖船

楼主(2017-07-11):
人生第一次做RC船模啊,,以前都是玩车的,从仿真模型到大脚车到仿真攀爬,
从没做过木船模,论坛看了很多,加自己摸索,基本还行,用了40天总算完工了,,,

============

==========================

楼主:
制造过程 最麻烦的莫过于  打磨,不像车模那些零件都是制造成型的,坐船则需要非常费力的打磨做漆,,,
买的套菜不贵,但是 配件和制造材料 工具,比套件木头贵多了,

第一次弯曲层板,,火烤,,,哈哈,

后弦贴合部需要打磨斜面,,增加粘合面积,

除了火烤,还摸索了 湿水 加热大法,,弯曲木材,,,
层板火烤还行,木条木片容易烧坏,还是这个方法靠谱,

开始蒙皮,,,前期工作没啥难度,就是 粘上满手胶水而已,

刷环氧之前粗打磨,,,

内外刷,,这个800克 套菜买多,,用不完,,

调和好环氧以后 不要等什么气泡消失,,马上开工,否则,,刷到后来胶都开始厚了,,

刷完以后 带着手套的抚摸,,,排除所有气泡,检查贴合度,,

上腻子,,第一次 感觉厚了点,,不过减少麻烦,,

打磨经历大家都知道,,苦逼活,,刮了磨,,磨了刮,,

N次以后终于成了 雪花肥牛,,,,

各种色漆底漆半光漆光漆,

底漆是三禾的防锈底漆

面漆是三禾的 欧曼红

装轴孔的照片忘记拍摄了,装完以后试试设备,,,

36浆,4MM轴,

舵底保护条给它加强一些,,,

等待干燥间隙,焊接设备插头和 马达 还有防干扰的那啥,,

给船舱顶弯曲定型,假组,

第一次试航之后,原来设计漏进去很多水,,

做了6毫米高的挡水,,

开始弯曲粘合护栏,,粗暴火烤,,

用3MM  ABS棒做栏杆,,只要不用力去扳动,牢度也足够,,

边撸管  边看球赛,喝酒,宵夜,,不会赌博人的夜生活,

船头顶头把它空隙合上,,

护栏和管子完工,,船侧开两甲板排水口 斜向下,

这个 含有树脂成分的底漆不错,,可以做甲板和上层建筑的底漆防水,,

不过价格贵,40,

遮挡喷漆,,还是贴遮盖纸头最费力,,

自助工具划水线,,

楼主:
接一个遥控测电压的,,这样不用装电压表了,遥控器上直接可以看到,

参考真船的驾驶舱,,改良做了个凳子,,哈哈,

楼主:
入水试试密封性,和水线高低,

喷完色漆,消光漆,贴上P型9MM密封圈 当做船一周的防撞条,
顶头的是半圆实心的好像16MM的,
这东西便宜,一米一米卖,还是邮费贵,,,

1MMABS板 和0.8铜棒 做一个 维护舱盖,

系缆柱子 做一个旋转托,后期可以加钩子,

做完的内饰,仪表手涂色

多余的小合页做门

0.5铝片 做架子,,救身圈买的自己上色,加绳子,

定制的水贴纸,,

贴完水贴纸 需要再上光漆,,我又光漆之后喷了半消光,保持统一效果,

手撸ABS管各种大小的,桅杆,中间的灯线因为有电阻只能塞进一根
另一半留外面了,

船舱室的挡水墙,兼做螺丝 固定,可拆卸,

本来不加水冷的,但是试过以后还是觉得 有 水冷玩得安心,
买个370水泵,

把原来的风冷电调改成了水冷,,TURBO引擎既视感,,,哈哈,

480A调,370水泵,5550 12V 15000RPM

测试下水泵,,,

开始做悬空的舱室护栏,费劲,,,很有难度,

两个双路灯控,分别接 3.4通道,可以各种灯光效果,

本来就小小的舱内 塞满了设备,,,,,

3.5元,请的,大胡子船长,,,,

同个姿势,,,

完,谢谢观看,请多指教,,,

网友:
一看就是劳民伤财的大工程啊  不过成品看起来很棒

网友A:
好帖,学习了但是为什么不用接收机自带的电压回传呢?

网友B:
做得很精致,LED灯线可以用漆包线代替,线细就可以走ABS管里了,再把电阻焊到下面去就可以接线了。船仓里的灯线最好也用漆包线,用ABS方管把它隐藏起来,接口放再船仓地板下面,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批准上头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帖,学习了但是为什么不用接收机自带的电压回传呢?

我用的不是飞机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很精致,LED灯线可以用漆包线代替,线细就可以走ABS管里了,再把电阻焊到下面去就可以接线了。船 ...

好办法,又学习了,,,感觉这一整工期又可以多一周,哈哈,

网友C:
这手艺碉堡了,真的要很有耐心,赞!!!

网友:
不愧是玩攀爬的,仿真细节做得很到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不是飞机控啊,,

楼主:
板控不太习惯了,,玩车玩多了,

网友D:
漂亮!小船大制作,赞一个!

网友E:
好手工,不支持不行 !

网友D:
请问楼主,水贴在哪儿订的,能发个链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手艺碉堡了,真的要很有耐心,赞!!!

谢谢观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漂亮!小船大制作,赞一个!

小船的场地要求低,可玩性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水贴在哪儿订的,能发个链接吗?谢谢!

某宝 搜索,“STAN  804” 即可,,

楼主:
夸奖了,,学习制作第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手工,不支持不行 !

谢谢支持,,一起学习探讨,,

网友F:
楼主,木板跟Abs用什么胶?

网友G:
楼主这套才是300的尺寸吗,电机看着像550的吧,我泡沫翻模了一个300尺寸的壳,正在纠结用多大动力,准备上390电机的,但是我自制了个40毫米的4叶桨,又怕动力跟不上,用550觉着这个尺寸的船

网友:
自制的细节才显示出楼主的高超手艺。真是漂亮!

网友:
呕心沥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套才是300的尺寸吗,电机看着像550的吧,我泡沫翻模了一个300尺寸的壳,正在纠结用多大动力,准备上3 ...

半米的,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套才是300的尺寸吗,电机看着像550的吧,我泡沫翻模了一个300尺寸的壳,正在纠结用多大动力,准备上3 ...

你这540马达8000-10000转,用7.4V,32浆买个塑料的即可,

网友:
楼主做的细致  厉害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木板跟Abs用什么胶?

502啊,,半凝固 胶水,

网友F:
引用 楼主:
502啊,,半凝固 胶水,

502怕遇水就脱开了

网友H:
确实是做模高手!防滑甲板是用什么做的,也是车模部件?又不象,没有那么大的。如果是淘的宝,给个链接。

网友:
来顶下贴严重支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确实是做模高手!防滑甲板是用什么做的,也是车模部件?又不象,没有那么大的。如果是淘的宝,给个链接。

建筑模型的瓦片,墙片 花纹ABS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502怕遇水就脱开了

502不但遇上不脱开,而且还可以做防水涂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