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直论(一)】微型直升机的选购

楼主(2017-07-12):
  本期是【微直论】的第一期,今后的一端时间,会陆续发布【微直论】系列的讲解,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同时帮大家答疑解惑。废话不多说,下面进入正题   如题,不少新人会再购机上发愁,不知道什么飞机适合自己,性能方面怎么样,其中问题最多的就是伟力977,110和120的选购上,977和110其实差别最大的就是主板.遥控器和尾电机,977的遥控器参数出厂时就固定了,玩家是不能更改的,因此螺距是固定的,后期只能通过更换舵机臂来调整螺距,而110就显得高级些了,通过遥控器就可以调整螺距.中立点等,可谓更加方便。伟力x6遥控器也同时兼容xk系列飞机,实现一控多用,977的遥控器的局限行就有些大了。977的锁尾电机是716,110的是720,锁尾方面110更胜一筹。除了主板和尾电机,两者再无差别,配件也是通用的。单凭软件和锁尾两方面,相信110是你不二的选择。
  伟力120和前两者就是天差地别。首先动力是2s,做3D动作时比前两者更加有力(利)。因为动力提升,螺旋桨加大,尾电机也就自然而然的换成了8520,锁尾问题不必担心。977.110的旋翼头头部分是塑料的,120是金属的,实际情况是塑料的更好用,塑料件更轻,且炸机后不宜变形。因此不少玩家把120的金属件换成塑料件。不少新手在120上纠结是因为想要一步到位,直接上2s。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对于新手来说,不建议购买120,因为动力大,杀伤力也大,配件也比110贵不少。
  综上所述,对于新手来说110或许是更好的选择。对于有6通机基础的玩家,选择120会更加得心应手
下面上几张对比图: 上120下110 977的尾电机比两者小一些 左120右110
  其它机型:华科尔V120d02s,其优势在尾巴是传动轴。解决了电机反应慢,容易坏的问题。此机后期可以改2s动力,同样有着不错的表现。(前期1s动力有些不足)缺点是配件价格略高,且维修难度略大
  对于驰远100s,其优势在于它拥有2s动力,并且是双无刷。此机貌似没有缺点,舵机是直线舵机,精度没有那么高,但不容易坏,据说转向会有死区,但可以通过遥控器修正。
  对于亚拓150,功能更多,更加好飞,精度也是没得说,可以说是微直老大此机适合老手,新手不建议购买,因为没有基础完全驾驭不了,配件也是贵到吐血
  每种飞机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希望此贴可以对您的购机有所帮助。微直基本都是作为练习机使用,为飞大机做铺垫,因此没必要一味追求动力,扎扎实实练好基本功才是关键。(遥控器尽量一步到位,建议上14sg,因为频繁换控是笔不小的开销)
  此贴仅楼主个人观点,不针对任何商家和个人,评价如有错误,请告知纠正,十分感谢!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敬请海涵!不喜勿喷,请键盘侠手下留情。最后祝大家飞行愉快

网友A:
补充一下,100s动力很好,三轴手感有点僵硬,主翼感度太高又是写死的,2s机里面大桨最短,并不是没有缺点,另外120空心杯锁尾寿命短也是事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广告?

我觉得人分析的很中肯,没有广告嫌疑。另外飞小鸡还是建议用华科尔D10或者D7E,刷机后加装高频头,想飞啥飞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100s动力很好,三轴手感有点僵硬,主翼感度太高又是写死的,2s机里面大桨最短,并不是没有缺点, ...

谢谢鱼总指导

网友D:
150不是配件贵不贵的问题,是有没有生产配件的问题。。。今天才知道,舵机齿已经停产,吓得我赶紧囤了2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0不是配件贵不贵的问题,是有没有生产配件的问题。。。今天才知道,舵机齿已经停产,吓得我赶紧囤了2包。 ...

是想让你换整个舵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想让你换整个舵机

话说舵机和齿差不了多少钱。。。

网友E:
100s,我飞了2年,小鸡毫无精度可言,耐炸是耐炸,直线舵机几乎不用修的,塞一下就能用的,横轴是极其脆弱的,一摔就弯,大齿可以摔2下,第二下用502,还能用。对频问题是个坑,50%概率会三舵机狂抖,而且是在升空后才出现,令人措不及防,卫星是必须用的,高频头慢一拍。所以,不是好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舵机和齿差不了多少钱。。。

舵機臂砍一刀
從此不掃齒

网友B:
120之后  小鸡后继无鸡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00s,我飞了2年,小鸡毫无精度可言,耐炸是耐炸,直线舵机几乎不用修的,塞一下就能用的,横轴是极其脆弱 ...

100S个给我留下了非常不好的飞行体验。差评!我用FUTABA+高频头,此机的死区是无解的,对频如兄台所言,经常升空后故障,舵机莫名其妙跳舵。这么折腾,不如继续玩大鸡了

网友G:
华02S,三幅5010舵机钢齿原装舵机直接换,一副地平线塑料尾双推,尾波改下离合器,尾传动齿结合传动轴点502粘一下,点33漆包线重绕电机九圈星接,3018舵机做尾舵,尾管加长17CM,空心不锈钢管做传动轴,一起不超过150元,还算是耐炸。

网友H:
引用 网友F:
100S个给我留下了非常不好的飞行体验。差评!我用FUTABA+高频头,此机的死区是无解的,对频如兄台所言,经 ...

同意,100s手感很古怪,不好控,空有一身蛮力
另外150和150X我感觉完全两个机型,150很难飞,150X好很多,不过我觉得还是比不上k120,k120也有缺点,就是炸鸡后精度很容易变差,修来修去都没法好像新机那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意,100s手感很古怪,不好控,空有一身蛮力
另外150和150X我感觉完全两个机型,150很难飞,150X好很多 ...

小鸡,我觉得两点很重要:1.必须有自旋优化(早期小鸡都没有),否则自旋翻等动作就玩不了,只能筋斗类和航线类动作;2.未必要很强大的动力,但是手感很重要。小鸡本来就是怡情玩玩,图个手感好,谁拿小鸡去飞12点钟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意,100s手感很古怪,不好控,空有一身蛮力
另外150和150X我感觉完全两个机型,150很难飞,150X好很多 ...

航模走下坡路了,厂家没精力和钱砸进去改良或者研发新机。

网友I:
麻烦问下k110在海拔高的地区1S动力会不会有影响啊。现在是直机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I:
麻烦问下k110在海拔高的地区1S动力会不会有影响啊。现在是直机新手

没有关系的,放心飞就好了如果感觉动力不足就是电池的原因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麻烦问下k110在海拔高的地区1S动力会不会有影响啊。现在是直机新手

动力问题看阶段,新手的话绝对够了,老手的话就绝对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H:
动力问题看阶段,新手的话绝对够了,老手的话就绝对不够

就打算连连旋停和翻滚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关系的,放心飞就好了如果感觉动力不足就是电池的原因

好的谢谢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100s动力很好,三轴手感有点僵硬,主翼感度太高又是写死的,2s机里面大桨最短,并不是没有缺点, ...

通道5应该就是 调十字盘感度的   尾巴 调了 没啥用,  还不如直接设置 尾巴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J:
通道5应该就是 调十字盘感度的   尾巴 调了 没啥用,  还不如直接设置 尾巴行程

你可以调感度?你好厉害

网友K:
进来学习的,顺便吐槽下,我觉得D10手感比14要好,单玩小机,还得华坑啊,花三千买鬼子控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进来学习的,顺便吐槽下,我觉得D10手感比14要好,单玩小机,还得华坑啊,花三千买鬼子控干嘛?

为以后的大机做准备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华02S,三幅5010舵机钢齿原装舵机直接换,一副地平线塑料尾双推,尾波改下离合器,尾传动齿结合传动轴点502 ...

我飞k110,能4面悬停了,开始练航线,现在想换华科尔V120,能说详细点怎么操这个飞机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L:
我飞k110,能4面悬停了,开始练航线,现在想换华科尔V120,能说详细点怎么操这个飞机吗?

110很好啊,耐炸,配件便宜,02S不太好搞,没必要的,我是一开始就玩02S,被它折磨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110很好啊,耐炸,配件便宜,02S不太好搞,没必要的,我是一开始就玩02S,被它折磨出来了。

k110舵机的虚位好大

网友M:
我的110尾电机组摔烂两根了,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0s,我飞了2年,小鸡毫无精度可言,耐炸是耐炸,直线舵机几乎不用修的,塞一下就能用的,横轴是极其脆弱 ...

还有比100 还粗的横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的110尾电机组摔烂两根了,怎么破

尽量减少炸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00s,我飞了2年,小鸡毫无精度可言,耐炸是耐炸,直线舵机几乎不用修的,塞一下就能用的,横轴是极其脆弱 ...

驰远 Hisky 和 思凯利,这两家航模企业的产品都不靠谱的。

网友B:
分识得很好。补充一点其实后期的v977也可以调螺距了,但和k110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包括调平方式。v977只能调拉杆,而k110拉杆差不多就可以了,用遥控器调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识得很好。补充一点其实后期的v977也可以调螺距了,但和k110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包括调平方式。v977只能调 ...

感谢这个方法在第一期中讲到过

网友B:
驰远 Hisky 和 思凯利,这两家航模企业的产品都不靠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100S个给我留下了非常不好的飞行体验。差评!我用FUTABA+高频头,此机的死区是无解的,对频如兄台所言,经 ...

驰远 Hisky 和 思凯利,这两家航模企业的产品都不靠谱的。

网友N:
楼上这个大哥好眼熟啊  每次都在吐槽驰远 思凯利   请教您下推荐一款飞机靠谱点的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上这个大哥好眼熟啊  每次都在吐槽驰远 思凯利   请教您下推荐一款飞机靠谱点的  谢谢了

估计您是认错人了,我从未吐槽,切很少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上这个大哥好眼熟啊  每次都在吐槽驰远 思凯利   请教您下推荐一款飞机靠谱点的  谢谢了

我推荐110

网友B:
引用 网友N:
楼上这个大哥好眼熟啊  每次都在吐槽驰远 思凯利   请教您下推荐一款飞机靠谱点的  谢谢了

好吧,如果你觉得我是在恶意诋毁驰远 Hisky 和 思凯利 这两家航模企业的话,你可以购买他们的产品,自己慢慢体验一下。

网友N:
引用 楼主:
估计您是认错人了,我从未吐槽,切很少发帖

误会 我是在说西藏鹰前辈

网友:
其实吧,小鸡就是休闲用的,练练悬停航线还行,3d阶段由于小鸡动力、精度不够,而且浮力小导致要求人脑反应速度太快,因此至少450以上才靠谱,用小鸡练很困难而且坏手法,个人感觉,高手请轻拍。所以不需要纠结什么小鸡好~~~
当然小鸡里也还是有高下之分的,如果单纯练习悬停航线的话我推荐原厂02s,原厂陀螺仪有自稳,没见过比这台更稳的小鸡。到3d阶段就改2s+kbar,也能凑合玩玩

网友:
哥们,为什么我感觉v977飞的比k110暴力太多,k110起飞绵软无力,我调了调反而飞不起来了

网友O:
飞机没有错,错的只有我们的技术不好,任何的飞机都有优劣,合理扬长避短,练习技术,愉悦心情才是王道!看看10万左右的车,也不是面面俱到,凑合着开心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误会 我是在说西藏鹰前辈

网友B:
引用 网友N:
误会 我是在说西藏鹰前辈

不敢自称前辈,这个论坛,入模二三十年的大有人在。

好吧,如果你觉得我是在恶意诋毁驰远 Hisky 和 思凯利 这两家航模企业的话,你可以购买他们的产品,自己慢慢体验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O:
飞机没有错,错的只有我们的技术不好,任何的飞机都有优劣,合理扬长避短,练习技术,愉悦心情才是王道!看 ...

你不必为那些航模企业遮丑,除非你也是他们的托。

如果他们的产品是那么一两百元的玩具机,出现那些问题,我们可以不计较,但问题是,他们做的是专业级别的航模产品,他们的电直卖到四五百元,八百多元,却出现又这又那的问题,这样是说不过去的。

网友:
现在都没人飞MCPX跟NCPX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不必为那些航模企业遮丑,除非你也是他们的托。

如果他们的产品就那么一两百元,出现那些问题,我们 ...

最痛恨那些垃圾航模企业,产品还没有充分测试,就匆匆忙忙推出市场,拿我们消费者来做白鼠实验!

网友:
小机以飞行来讲180cfx绝对‘
无人能比,blade130s在小机中也是绝对的好机

网友I:
麻烦问下。k110电调都是有刹车吗。能不能取消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I:
麻烦问下。k110电调都是有刹车吗。能不能取消刹车

没有这个功能哦

网友:
熄火就刹车。感觉好怪

网友:
LZ新的亚拓150X是六轴陀螺仪,带姿态模式的,飞起来和多轴差不多,你应该说的是老款的150,那个新手的确不好驾驭,新款的150X和150根本是两个不同级别的飞机。110也好120也好,光尾马达有刷就是个悲剧,正常30-40个起落就开始锁不住了,要换马达了,如果升级成无刷马达,你觉得还会比150X便宜到那里去呢?

网友P:
引用 网友D:
150不是配件贵不贵的问题,是有没有生产配件的问题。。。今天才知道,舵机齿已经停产,吓得我赶紧囤了2包。 ...

150的舵机齿轮没有停产啊,上海皓翌,武汉51地带大把现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P:
150的舵机齿轮没有停产啊,上海皓翌,武汉51地带大把现货哦

没停就没停吧,可能北 京总代不咋靠谱,没关系,反正我已经不在室内飞了,再怎么都不会炸舵机齿了。而且我还有好几包塑料舵机齿(买来就用了一包)和一套金属舵机齿,不怕。

网友(2017-09-09):
请问一下,我有两架澄星6050,如何改装成无刷。另外我的110能不能改120的锁尾电机

网友Q:
想问一下各位高手华科尔V120d02s用FUTABA控怎么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想问一下各位高手华科尔V120d02s用FUTABA控怎么设置啊?

华科尔02s有专门支持ftb的接收机,但套餐里不带,需要后买,买一个按照说明接上就行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华科尔02s有专门支持ftb的接收机,但套餐里不带,需要后买,买一个按照说明接上就行了

是用FUTABA控怎么设置里面的内容,螺距啊,感度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是用FUTABA控怎么设置里面的内容,螺距啊,感度什么的

什么型号

网友Q:
是华科尔V120D02S

楼主:
引用 网友Q:
是华科尔V120D02S

futaba什么型号的遥控器

网友:
v977 还是经典的 嘿嘿

网友R(2017-10-11):
引用 网友E:
100s,我飞了2年,小鸡毫无精度可言,耐炸是耐炸,直线舵机几乎不用修的,塞一下就能用的,横轴是极其脆弱 ...

三舵机狂抖我也遇到了。
经检查,不是舵机抖的问题,是感度增加了很多倍(10倍以上)。原因不明。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三舵机狂抖我也遇到了。
经检查,不是舵机抖的问题,是感度增加了很多倍(10倍以上)。原因不明。

我也有幾塊100s板子失心瘋了
枉費這機子用料作工都不錯
腦袋就是會進水

网友:
小飞机结构 最好的感觉就华坑02S ,就算尾舵机爱坏,也是可以理解
mini cp也耐摔
就是厂家看航拍火了,直机扔了~很不喜欢,已经出华坑了

网友B(2017-12-10):
你叫那些新手上来就一步到位,直接买富他爸的 T14SG ,他们觉得你在坑他们的银纸。有些弯路还要需要走的,走过之后,才会深刻理解。

网友:
伟力飞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人分析的很中肯,没有广告嫌疑。另外飞小鸡还是建议用华科尔D10或者D7E,刷机后加装高频头,想飞啥 ...

刷机后菜单操作麻烦吗?

网友:
LZ总结的挺客观,说下我的感受。第一架CP是hisky hcp80v2 ,从四面悬停倒飞,伴随我入门。当时炸掉大量横轴,机架,尾管,换过电机,配件都挺便宜。后来入了100s,驾驭不住,出掉了。
后来咬牙买了Ncps ,发现手感真好。
不过现在玩得最多的还是自己装的四轴,练习悬停,正飞航线都没问题。便宜,耐炸,PID可调,手感可以调到自己喜欢的状态。

网友S(2018-01-18):
请问楼主QQ号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S:
请问楼主QQ号多少

有问题可以在帖子下留言,大家一起帮您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问题可以在帖子下留言,大家一起帮您解答

好的谢谢大神

网友S: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个方法在第一期中讲到过

请问楼主110用FUTABA的控可以调主板每个舵机的微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请问楼主110用FUTABA的控可以调主板每个舵机的微调吗

可以的

网友S:
引用 楼主:
可以的

请问楼主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S:
请问楼主怎么调

您没说是futaba什么型号,具体我也不清楚,您可以阅读futaba是说明书,上面介绍的很明白

网友S:
引用 楼主:
您没说是futaba什么型号,具体我也不清楚,您可以阅读futaba是说明书,上面介绍的很明白

Futaba 18sz

楼主:
引用 网友S:
Futaba 18sz

这么说也说不明白,按照说明书操作就好了,futaba的说明书写的很棒的

网友S:
引用 楼主:
这么说也说不明白,按照说明书操作就好了,futaba的说明书写的很棒的

可以加一下微信或者QQ吗,微信13515149995 qq 409873229谢谢大神

网友:
玩过挺多直升机,不过现在还是四轴玩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S:
可以加一下微信或者QQ吗,微信13515149995 qq 409873229谢谢大神

我是新手,不是大神我加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S:
可以加一下微信或者QQ吗,微信13515149995 qq 409873229谢谢大神

有啥问题在帖子下留言感觉更好,这样大家都可以看到

网友S:
引用 楼主:
有啥问题在帖子下留言感觉更好,这样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不知道主板单独调每一个舵机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不知道主板单独调每一个舵机怎么调

见futaba遥控器说明书,有个trim微调,没有过18sz具体还得您看说明书

网友S:
引用 楼主:
见futaba遥控器说明书,有个trim微调,没有过18sz具体还得您看说明书

请问,110主板下面换海绵胶可不可以直接剪一块方的贴在主板下面。主板下面电子元件需不需要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S:
请问,110主板下面换海绵胶可不可以直接剪一块方的贴在主板下面。主板下面电子元件需不需要散热。

都可以,主板基本没有热量,

网友T:
楼主你好,我原来有一架super cp主板烧了,想买架新机,看上了120d02s和master cp,主要是控不用买新的。不知道楼主有什么建议吗?
现在正飞悬停没有什么问题,正在练习航线,在模拟器里面偶尔还会翻一翻,因为场地的问题暂时不考虑大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你好,我原来有一架super cp主板烧了,想买架新机,看上了120d02s和master cp,主要是控不用买新的。不 ...

如果是我我选择120,轴传不用担心锁尾,1s飞好了还可以自己改装2s动力,master动力太强,电机貌似也不是太好

网友T: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我我选择120,轴传不用担心锁尾,1s飞好了还可以自己改装2s动力,master动力太强,电机貌似也不是 ...

谢谢楼主的建议!
我也看了楼主帖子里提到的K120,查了一下价格和V120D02S似乎也差不多,不知道在配件方面是不是K120更加有优势?D02S配件看起来并不便宜,而且轴传的尾部不是很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T:
谢谢楼主的建议!
我也看了楼主帖子里提到的K120,查了一下价格和V120D02S似乎也差不多,不知道在配件方 ...

伟力120的配件会便宜些,只是尾电机的寿命要看运气。华科尔120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如果已经飞的很熟练可以选择华科尔120,尾巴似乎比伟力好,如果不太熟练,可以把伟力120油门定到70飞,会耐炸些,等熟练了再定到100,新电机锁尾也很强

网友T:
引用 楼主:
伟力120的配件会便宜些,只是尾电机的寿命要看运气。华科尔120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如果已经飞的很熟练可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伟力原配的遥控不知道用起来感觉如何?能有D7e好用吗?还是说有必要像其他模友说的那样买futaba的遥控来使用?
我目前没有购买其他机型的计划,几年内也不会购入大型机,感觉买futaba14回来有点浪费。

网友U:
向老人致敬,敬礼!

楼主:
引用 网友T: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伟力原配的遥控不知道用起来感觉如何?能有D7e好用吗?还是 ...

d7e我没用过不好说,伟力的x6遥控器用起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U:
向老人致敬,敬礼!

老人

网友U:
引用 楼主:
老人

这里的“老人”指得不是人老,是资格老,前辈的意思。

网友T:
引用 楼主:
d7e我没用过不好说,伟力的x6遥控器用起来还不错

好的!感谢您的回答!对我帮助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这里的“老人”指得不是人老,是资格老,前辈的意思。

谢谢,我也是新手,玩了没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T:
好的!感谢您的回答!对我帮助很大!

不客气,祝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是新手,玩了没几年

我入坑半年,在我面前你就是老人。

网友V(2018-04-23):
大师,请问下我的110通电后电机一直滴滴滴~一个调子响不停,主电机不转,排查了电机没有缺相,电调信号线也没问题,电调三根线也没问题,主板尾电机状态正常,你玩的多,请检查下什么问题!拜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大师,请问下我的110通电后电机一直滴滴滴~一个调子响不停,主电机不转,排查了电机没有缺相,电调信号线 ...

文字描述不太好确认,你检查一下电机和电调连接的插头,最好拿烙铁再焊一下,bec输出正常电调问题不大,是什么情况之后出现的这个问题?

网友V:
引用 楼主:
文字描述不太好确认,你检查一下电机和电调连接的插头,最好拿烙铁再焊一下,bec输出正常电调问题不大, ...

插头检查了是通路,手头没有万用表,否则电路检查更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V:
插头检查了是通路,手头没有万用表,否则电路检查更容易。

是在什么情况之后出现的这个问题(比如炸鸡或短路啥的),遥控器打方向和副翼后舵机和尾电机工作正常吗?

网友V:
引用 楼主:
是在什么情况之后出现的这个问题(比如炸鸡或短路啥的),遥控器打方向和副翼后舵机和尾电机工作正常吗? ...

舵机尾电机都正常,就是电机不转,但滴滴滴均匀响,怀疑电调原因!

网友W:
引用 网友V:
大师,请问下我的110通电后电机一直滴滴滴~一个调子响不停,主电机不转,排查了电机没有缺相,电调信号线 ...

遇到过,首先电机不会响,电调也没坏,电机三股线每股两根肯定有断的,原因是炸鸡后长时间震动过大慢慢把电机线震断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W:
遇到过,首先电机不会响,电调也没坏,电机三股线每股两根肯定有断的,原因是炸鸡后长时间震动过大慢慢把 ...

你意思是缺相?我这个电机响,经过测试可能是电调原因,电机放在另一个机子上能正常转!

网友:
引用 网友W:
遇到过,首先电机不会响,电调也没坏,电机三股线每股两根肯定有断的,原因是炸鸡后长时间震动过大慢慢把 ...

但貌似电调也没坏啊!是不是我不会调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V:
你意思是缺相?我这个电机响,经过测试可能是电调原因,电机放在另一个机子上能正常转!

你不先说放到另一台机器上电机能转,现在只剩下电调供给主板的三项插头或线有虚连或快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舵机尾电机都正常,就是电机不转,但滴滴滴均匀响,怀疑电调原因!

怎么样了

网友V:
引用 楼主:
怎么样了

这两天太忙,没时间折腾,晚上有空看看

网友:
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2018-06-11):
看了想认识楼主了.

网友(2018-10-24):
引用 网友V:
这两天太忙,没时间折腾,晚上有空看看

还在不在,我的飞机和你的问题相似,现在什么结果?

网友:
还有多少人在玩小鸡鸡?

网友:
我就是想用k120一步到位的,目前可以对胃悬停,目前炸过一次舵机和一次尾电机

网友:
现在这伟力都给我整懵逼了,谁能介绍一下厂家  我想开个店 联系了个厂家也叫伟力 但里面的型号没有论坛里这些

网友(2018-11-29):
今天刚买K120,我也是新手,听到LZ说新手想动力足一步到位选择120是错误的。暂时来说我只玩过911悬停没问题,自旋航线没问题(动力足的前提下)。也有很多大神建议我买110,但我还是选择120因为我玩了911深深的明白,动力不足是怎样的体验。新手嘛,总得交点学费!

网友(2019-08-29):
引用 网友G:
华02S,三幅5010舵机钢齿原装舵机直接换,一副地平线塑料尾双推,尾波改下离合器,尾传动齿结合传动轴点502 ...

好像还有改皮带传动的

网友(2019-12-19):
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2020-04-09):
不错,以后玩直机了再来

网友(2020-11-19):
有营养的精华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