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我刚才动了油针.

楼主(2017-07-12):
我懂了油针.现在打不着火.怎么办.油针怎么调节
请大神帮忙

网友A:
什么发动机

网友B:
主油针一圈   副油针间隙进去一毫米,但是全球坑的发动机鬼知道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油针一圈   副油针间隙进去一毫米,但是全球坑的发动机鬼知道怎么调

详细点.我不懂请大神说的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发动机

18级的发动机、详细的告诉我下好嘛?

网友A:
480N的吧?实话告诉你,这发动机新的前几箱油不可以,过后调死你,目前还没有谁能够稳定玩,几乎每次飞都要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0N的吧?实话告诉你,这发动机新的前几箱油不可以,过后调死你,目前还没有谁能够稳定玩,几乎每 ...

....

网友C:
注油镇3圈,副油针2.5,怠速1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油镇3圈,副油针2.5,怠速1毫米

详细点.

网友:
话说,还是电的省心。不过lz可以找下以前大神们的帖子,或许对您有帮助

网友:
就是全部上紧在,安上边参数调,调到默认参数,怠速不熄火,副油针能达到最好速度不熄火顺畅,注油镇为了节油可收小活放大。

网友:
楼主  这发动机不是很难调的  我也有  不明白 加我吧  我都告诉你

网友(2017-08-19):
主油镇拧紧后往回3圈,风门开度1毫米,怠速油镇应该是拧紧往回2.5圈 高速低速顺畅不熄火,  调节注意安全最好把大小桨卸了。

网友:
大神都不碰的机种和发动机你新手碰上了我只能说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