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判断F3飞控的好坏?(附喜闻乐见炸鸡图)

楼主(2017-07-12):
装X飞高了,图传突然断了后凭感觉“降落”,估计是自由落体了。骑着共享单车找了一中午,尸体是找回来了,不过已经是日了水泥地粉碎性骨折。回来把断的线焊上,连接电池,飞控两个灯都是红色常量,但没法启动飞机。USB接上电脑betaflight无法连接,不知道是不是摔坏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工作不正常应该就是坏了,但一般不会坏

网友:
如果能读到接口,那就重刷固件,如果读不到估计只能进垃圾筒了

网友(2018-01-23):
这机架还行,吸收了不少冲击力都那么结实也不是好事

网友(2018-03-04):
反正不贵,坏了,换一个就是了。我还没玩就坏胃工

网友:
陀螺仪死了

网友:
刷个固件试试,不然就没办法了,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