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改变舵机角度(遥控器设置除外)

楼主(2017-07-12):
一切要从买了个大疆N3飞控说起。
买了N3装在八轴上,实现脱钩的功能。发现N3不支持ppm接收机,手里的天地飞用不了,要带sbus的接收机。
刚好听说datalink3电台出来,买了,想配APP用。发现所有通道不能自定义,只好用s-bus模式,当成一普通遥控使用了。
问题是
设置通道连接
舵机
后只能以固定行程转动,且遥控上改不了。飞控调参软件可以更改,但舵机还是固定角度。
大疆个坑货。
现在的办法买个小行程舵机,标准舵机最小90度。想30度左右如何实现?
在线等!!!

网友A:
天地飞不是有SBUS接收机吗?

网友B:
银燕有舵机编程卡

网友C(2017-09-02):
改变舵机舵臂的长度也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