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无敌改装玩具拖车,加随车吊拉坦克,可换拖头

楼主(2017-07-13):
继上次试跑这个玩具拖头成功后,发现有较强的改装潜力,可惜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波箱,也不想更换遥控设备,那样结构复杂成本高,所以就做最简单的立竿见影的改造,把随车吊装了上去,用铝板扩宽车面可以稳妥的停放坦克,再小改一下可以用田宫拖头来拖,还不影响原车拖头使用。

装上随车吊和铝板的原车效果

豹2上,金属的,不换波箱还真拉不动

好肥的豹子

还是T90好拉,身材又好

换上无敌的国王

漂亮不?

拖板的轮子还没想好怎么换,偏小了,但是不影响使用

拉上T90兜风去

拉着豹子修T90

这是要吊哪呢?

换炮塔的节奏

刚才出场的几位模特

手机光线不好,糊了,准备过几天用单反拍,顺便拍视频

主角特写

出发,去嗨

网友:
双鹰的那个平板车。很酷哦
<

网友A:
后面的火车模型是亮点

网友B:
在家就能玩的不亦乐乎
<

网友C:
随车吊能遥控吗?给个链接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车吊能遥控吗?给个链接

可以遥控,在某宝搜吧,丝杆的相对便宜,但是也要上千的,材质比较容易损坏,需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家就能玩的不亦乐乎

想拉出去玩啊,一是难扛,二是要到处提防熊孩子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火车模型是亮点

我有个沙盘喲,在火车模型区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个沙盘喲,在火车模型区

说实话   一点都不意外   你要是说火车都是摆着的  没有沙盘   那就真是对不起这么多火车了   我曾经在火车模型厂干过工程师   所以现在对这东西很是敏感  家里也有几台  可惜我常年在外  火车这东西也没法带着  所以都在家里落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   一点都不意外   你要是说火车都是摆着的  没有沙盘   那就真是对不起这么多火车了   我曾经在火 ...

玩这个太烧钱了,而且得有地盘有精力,而且国货质量还是不太行,我的火车有四分之一都抛锚了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玩这个太烧钱了,而且得有地盘有精力,而且国货质量还是不太行,我的火车有四分之一都抛锚了

我们以前干的都是出口的  德国英国日本美国都有  就是不对国内   其实这东西出了主板里的程序   其他都没什么难修理的  你可是拆开试试看  要是认识会编程的人  也可以试试下载程序研究研究  一般的主板都是固定的那两个插头   接上USB转接设备就可以烧录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以前干的都是出口的  德国英国日本美国都有  就是不对国内   其实这东西出了主板里的程序   其他都没 ...

有的主板坏了,大部分是轴套坏了,干嘛就不出金属的,还没得换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主板坏了,大部分是轴套坏了,干嘛就不出金属的,还没得换

高档的都是轴承  低端的也是含油铜套  那东西车床都能做  便宜

网友D(2018-04-17):
666666...0.0...后面好多火车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666666...0.0...后面好多火车头啊

我坦克拖头军卡火车船无人机都玩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坦克拖头军卡火车船无人机都玩

豪啊...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