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这把剑不出所料,,,,,首飞秒炸

楼主(2017-07-13):
起飞…

然后就。。。  (●—●)

哈哈,开心就好。。。

网友A:
这种机重心不好把握,横滚又不稳定,建议楼主一次做个十几只,说不定能慢慢找到规律飞起来,桨用小点的,不然反扭太大,尽可能轻,太重升力不足。

网友B:
加飞控,加飞控,加飞控。

网友:
看样子重心太靠前头着地炸了

网友:
玩得就是个乐趣

网友:
心疼一秒钟

网友:
上去3秒都要下来了吧

网友:
重心不对,翼展太小

网友C:
一是中心可能不对,二是这么小的翼面积,起飞至少要手抛才可能起飞,或者弹射!理论上讲是可能飞起来的,但速度要高!

网友:
感谢lz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网友:
证明这剑不中飞,正好再做把新剑。

网友D:
试试剑身镂空,把重心往后面压

网友:
哈哈哈 起码开心过

网友:
哈哈,开心就好

网友:
哇,大宝剑起飞了,哇,大宝剑折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视频呢

从起飞到炸机总共就三秒,视频没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剑身镂空,把重心往后面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是中心可能不对,二是这么小的翼面积,起飞至少要手抛才可能起飞,或者弹射!理论上讲是可能飞起来的,但 ...

感觉确实是速度不够,没有升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飞控,加飞控,加飞控。

是得加个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重心不好把握,横滚又不稳定,建议楼主一次做个十几只,说不定能慢慢找到规律飞起来,桨用小点的,不 ...

反扭确实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电池那么靠前···你是怕他飞起来插不到地上么~
电池往后面一点重心调好了应该能飞的,就是找重心的过程估计得炸坏好几架

网友:
不错不错  有想法就要动手

网友:
有创意!若多试两次定会成功的!

网友:
你这剑还是太小     做成 倒着飞那种  剑柄在前的那种  然后加 ·透明的 尾翼  飞起来估计  估计就好很多

网友F:
或是做透明的剑刃

网友:
计算下气动参数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或是做透明的剑刃

这个主意不错,谢谢

网友:
楼主把躲面改到剑的护指那里去  应该起飞会好很多吧

网友G:
换高KV电机配小桨,按火箭的飞行速度起飞,不然这么小的翼展无法保证足够的升力和横向稳定。

网友:
天,你这个灰机厉害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高KV电机配小桨,按火箭的飞行速度起飞,不然这么小的翼展无法保证足够的升力和横向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