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玩具坦克怎么改遥控器?

楼主(2017-07-13):
我的坦克是永行的玩具坦克,原配的遥控器距离太短,想用自己的2.4G遥控器,请问有人改过吗?能行吗?

网友A:
这个还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不知道

想花最少的钱改出自己想要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花最少的钱改出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觉得坦克也就是个差速控制。一个通道一个电机,不知道能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坦克也就是个差速控制。一个通道一个电机,不知道能行不?

以下是别人拆开的图片,应该和我的是一样的

网友:
一般来说这玩意是一块集成主板控制
双电机驱动  转向时两电机反向推进
还有炮塔旋转电机 要改很烦

网友:
转炮塔,再给个通道,3通道不知道够了吗?

网友:
3个有刷双向电调,应该就行了。

网友:
应该就行了。

网友:
把里面的东西全换掉

网友:
集成的。要换整个主控都要换

网友B:
玩具的结构并不耐用,所以要改的话,最好拆开控和接收,看能不能把控制距离再增加点。换控换电调代价太大,以后如果出现结构性损坏的话,改好的东西也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具的结构并不耐用,所以要改的话,最好拆开控和接收,看能不能把控制距离再增加点。换控换电调代价太大, ...

你说的很有道理,感觉就是玩具就是玩具,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C:
要改就要大改,推荐遥控器改萝莉控,底盘加强,有必要再接着换动力和履带,改摇臂加轴承....改完够买三玩具了

网友:
改这个没有配件,全靠手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花最少的钱改出自己想要的东西

换遥控器,四通就行,

网友:
建议扔,使用遥控的坦克最佳的还是田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改就要大改,推荐遥控器改萝莉控,底盘加强,有必要再接着换动力和履带,改摇臂加轴承....改完够买三玩具 ...

问题是对于刚接触坦克的我来说,完全摸不着头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遥控器,四通就行,

换啥遥控器?可以和原来的接收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啥遥控器?可以和原来的接收匹配?

楼主,控制距离增长,还要不换接收机,唯一的办法是加一级发射功率。需要自己改装

网友E(2017-08-12):
改成功了吗?改好了发个教程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改成功了吗?改好了发个教程呗
你把所有的驱动电机,全部接上有刷电调,电调接到接收机上,就可以了,其他设置一下遥控混控什么就可以了

网友E:
o啦,谢谢指导,我来试试

网友G(2019-01-03):
如不带声组就好改了,淘宝有2.4g坦克专用收发板,如带声组,一块主控器价格能买这坦克三台

网友H:
我有套板子,应该是对你有用的

网友H:
你这好像是我装甲车的图片啊,是我发给你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