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没想通这个天线是如何工作的,请各位来看看

楼主(2017-07-13):
这天线就是350MW的BOS 5.8G图传天线,小棒子天线,拆开后的情况。

我没想通的地方时,外层屏蔽接地焊接在头子的接地层,内芯焊接在接头的内芯上,那么问题是:外层严严实实包裹了内芯,信号从哪里往外辐射?

网友:
小手一抖 积分拿走

网友A:
内芯露出来一节,就是那个铜柱,信号从那里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芯露出来一节,就是那个铜柱,信号从那里出来的

大哥,那个天线铜柱是接头的内芯,包裹在天线外层金属接头里面啊,如何辐射?

楼主:
这个天线不是个例,我拆了2个这种天线,都是这种结构。

如果天线头部去除一截屏蔽层,那么我可以理解为四分之一波长鞭天线。如果套个铜管,我可以理解为二分之一波长偶极天线,现在伸出来这么长,而且全包裹,全屏蔽,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那个天线铜柱是接头的内芯,包裹在天线外层金属接头里面啊,如何辐射?

哦好吧看错。。全都屏蔽了确实挺奇怪,理论上没法辐射啊

网友B:
这个好理解的,天线尖端放电,整个被你看作屏蔽的外层其实是个回路,固定座那里是接地。这样你就清楚信号是怎么发射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理解的,天线尖端放电,整个被你看作屏蔽的外层其实是个回路,固定座那里是接地。这样你就清楚信号是 ...

尖端放电?

那么为啥不缩短天线长度,仅仅留1MM就行了嘛。任何天线都可以“尖端放电”,那么1MM长的天线应该能通用2.4G 5.8G了啊。

网友:
尖端放电不是放电磁波,这只是让你好理解些,电磁波是通过天线发射的,这时的回路部分刚好是发射体,这样能理解吧!

再说,如果根据频率波长选择天线长短问题的话。2.4G的波长是12.5cm,5.8G的是5.18,你那个1mm是什么回事?

网友C:
天线没品控的原因吧,工人乱做的

网友D:
这天线没有振子,还不如一根铜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天线没有振子,还不如一根铜丝

我也觉得很奇怪,一般天线都有振子,这个全屏蔽。

网友:
这就是‘高手’做的天线,完全靠想像。

网友(2017-08-17):
很明显,忘了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线没品控的原因吧,工人乱做的

恩,,肯定是 乱做 的 。

网友:
这种比较差了,比较好的是有个铜管的,这个连铜管也节约了。。。。

网友:
明显的假货

网友E:
乱作的
433 900 2.4 5.8 我都见过
上仪器 测S11就是一条线
有的时候一批里面混几个都很正常
现在买一个天线测一个

网友F(2019-06-09):
如果这个天线是经过使用,而且有效的,讨论有意义。如果仅仅是在某宝或无意中得到的被称为“天线”的物品,没有经过使用的检验,讨论是无意义的。

网友G:
顶上那个铜柱是拿来做啥的呢?学习学习波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