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组装]STORM Loki-S5機架/化骨龙/3B/FLYCOLOR/FOXEER/DALPROP(完整上载)

楼主(2017-07-13):
= Loki-S5 装机组件清单 ========
  • STORM Loki-S5 穿越機架 6mm底板
  • HGLRC 化骨龍 F4 V5PRO 集成F4分電板OSD圖傳
  • BBB 2206 2300KV 电机
  • 飞盈佳乐/Flycolor Raptor BLS Pro 30A 电调 Dshot
  • FOXEER ARROW V3 HS1195 攝像頭
  • FOXEER 雷神 THOR 5.8G蘑菇天线
  • DALPROP CYCLONE T5050C 三葉槳

楼主:
= 开箱分享 ========
先重点介绍部份组件 ...

STORM Loki-S5 穿越机架
长X机型 , ROLL灵活 , PITCH稳定
轴距240mm / 机臂阔12mm
摄像头角度最高90度
1.5+6mm 碳板 / 重70g

HGLRC 化骨龙 F4 V5PRO
整合F4飞控OSD分电板40CH图传
F4 飞控 MPU6000
集成200A分电板+BEC5V 3A
图传可调0/25/200/600mW
SBUS/PPM/DSM/LED/BB响/电流计
BETAFLIGHT OSD

FOXEER ARROW V3 HS1195
1195 = 1190 新版
全新设计金属外壳 , 更加坚固
外壳2侧3孔固定设计 , 安装更有弹性
黑银橙蓝4色选择

OSD 电压/名称/时间显示 , 更多OSD设定
5-40V输入
内置收音咪
1/3 SONY Super HAD II CCD

飞盈佳乐 Raptor BLS Pro 30A 电调
Pro30A , 最高40A
BLHeli-S 固件

支持Dshot 数字信号 及高KV电机
2-4S , 重6.2g

3B 2206 2300KV 电机
2206级 , 有2300/2500KV选择
外铝内钢电机轴心 , 配优质铝材外壳 , 超强硬度

官方拉力数据 :
5040*3 , 4S 96%油门 = 36A 1445g
5045*3 , 4S 96%油门 = 47A 1676g

楼主:
= 其他分享 ========

下次再分享PID及其他设定 !
谢谢支持 ~

网友A:
6mm 長X机架飞2300kv电机
師傅你諗住飞6s?

网友:
好羡慕法师傅又多出一架飞机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6mm 長X机架飞2300kv电机
師傅你諗住飞6s?

只是4S而已

网友B:
化龙骨被爆出超薄的pcb,炸鸡能把电源焊盘都扯下来
我觉得大家买HGLRC的还是多多考虑吧

网友:
楼主明智的.就是独立电调.我两个飞塔四合一电调都烧了.还是独立电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化龙骨被爆出超薄的pcb,炸鸡能把电源焊盘都扯下来
我觉得大家买HGLRC的还是多多考虑吧

其实电源线是最需要加强保护的部份 ,
因為炸机及日常玩玩 , 都是最多拉扯的地方 ,
所以可以的话 , 电源线我都会预长一点点 , 给电池扎带固定一下
炸机不易直接拉扯飞机及电池一方 !

网友:
好酷的机机~

网友C:
机架哪里能买到?搜关键字没找到

网友:
机架漂亮的哇

网友:
装好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架哪里能买到?搜关键字没找到

没得……卖的。

楼主:
这裡买
http://www.helipal.com/storm-racing-drone-loki-s5-stretched-arms-frame-set-5-4mm.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裡买
http://www.helipal.com/storm-racing-drone-loki-s5-stretched-arms-frame-set-5-4mm.html

500元……

楼主:
[ FCF开箱/装机分享已100%完整上载 ]

下次再分享PID及其他设定 !
谢谢支持 ~

网友D:
这样的减震行吗?

网友E:
我看到花牌的电池了

网友F:
请问法师傅,如何完全关闭1195的OSD?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法师傅,如何完全关闭1195的OSD?

我多上一嘴,给摄像头加电用附带的调整键盘进入菜单,关闭OSD即可。

网友(2017-08-15):
你的接收机天线中间夹什么东西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减震行吗?

暂时没问题 , 再多炸几次看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到花牌的电池了

对, 用花牌电池

网友G(2017-09-20):
电容是消除火花的?好多飞机并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容是消除火花的?好多飞机并没有

不是, 火花仍存在 !!!
只是以往试过多次暴力后突然雪花屏 (动力没问题) ,
多数情况2秒后图传画面回復正常 !
以前慢慢飞没这个问题 , 直至近半年玩玩FREESTYLE就有这个问题了 ,
找高手了解一下, 原来就是暴力后因為电压不稳令图传接收供电出问题影响运作 ,
加电容就是希望能储备一点点能量稳定作用 ,
确实是 , 多台出问题的机自加了电容后 , 没有相同的情况出现了 !!!
电容很便宜 , TAOBAO 1元有几个 , 加了安心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 火花仍存在 !!!
只是以往试过多次暴力后突然雪花屏 (动力没问题) ,
多数情况2秒后图传画面回復正 ...

直接接电源上就可以了吗,2秒确实太可怕了

楼主(2017-11-13):
引用 网友G:
直接接电源上就可以了吗,2秒确实太可怕了

能否直接电池要视乎有没有图传干扰纹 , 如果没有 ,
摄像头及图传都4S输入都可以解决问题 !
习惯了 , 现在所有机都加电容 , 有些机加了电容后图传干扰纹大大改善 !

网友:
电容390小了吧,我接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