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Master CP这飞机咋样?欢迎大家指教~~

楼主(2017-07-13):
一直飞450,这几天想弄个小鸡休闲玩玩,本来想入手伟力K110或者K120,今天又看见了这个华科尔Master CP,看尺寸比伟力110大一些,比450级又小一些,不知道就在院里飞飞咋样???飞过的兄弟请指教~~~谢谢!

网友:
甭管你信不信,我就是用这个机子练会的八面悬停。

网友:
这个级别类似250级,在室外没有450抗风,在室内又太大。而且华科尔还有没有配件都难说。还是110或120吧,稳定性和便捷总得靠一头。

网友:
推荐楼主450级别的直升机

网友:
这机子可以买 便宜不用组装 到手飞

网友:
手感像六轴陀螺仪的多轴飞行器,有时候会和操纵者抢舵,油门有点肉,做工和外观还可以

网友:
这机子可以买

网友A:
你没听说过华坑么?反正都是坑,除非你不买,你不玩。

网友:
不推荐,配件少且贵。

网友B:
有刷电机,飞不了多久就需要换主电机和尾电机,我改了主无刷,但尾电机还是有刷电机,不如买120S,轴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刷电机,飞不了多久就需要换主电机和尾电机,我改了主无刷,但尾电机还是有刷电机,不如买120S,轴传。

主无刷如何改??可以教學一下嗎??謝謝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决定入手伟力K120了,感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
飞过 螺距拉杆太软易弯 原厂塑料齿舵机非常脆弱 有次天气太热电调罢工 推满螺距下来结果两颗舵机一颗扫齿一颗烧了 无奈全换上50多一颗的金属齿舵机
优点是脚架和机体结构比较扎实 尾电机锁尾维护和排震要变得容易得多 飞行手感比较重比蚊子机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无刷如何改??可以教學一下嗎??謝謝

网上有升级件,不过电调30%电机才转动。总体这款不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