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的最高标准

楼主(2017-07-13):
求解,有没有人在模拟器上把多旋翼练到象直机一样精准到位,时间不是问题!

网友:
感觉没必要

网友A:
多旋翼……比直升机简单多了

楼主:
我有时也有这种感觉,因为它实际的应用差距有点大,但是一想到在这方面要做周期很长的教学,自己没有一个标准有点说不过去。然而网上都是些固定翼和直机的飞行视频教学标准,所以我就有了一个这样的想法,看看有没有人也把多旋翼练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也让我有一个奋斗的目标!最后说声谢谢您的好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旋翼……比直升机简单多了

是的简单多了,我是想知道能不能象直机一样做出它能做的精准动作,也是想给自己一个目标,找一个练下去的理由,尽管已经练了一段时间。最后谢谢关注提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简单多了,我是想知道能不能象直机一样做出它能做的精准动作,也是想给自己一个目标,找一个练下去的 ...

练多了容易坏手,建议楼主坚持用直机练,模拟器里700级以上的,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练多了容易坏手,建议楼主坚持用直机练,模拟器里700级以上的,很稳

明白了,在这里谢过1

网友B:
多旋翼难道比直机难?多旋翼太容易做到了好吧,我经常把自己的多旋翼轻松是停在自己的车顶上

网友B:
轮精确和稳定性他们不在一个档次,无论你如何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旋翼难道比直机难?多旋翼太容易做到了好吧,我经常把自己的多旋翼轻松是停在自己的车顶上
...

不是难的问题,是不是能提高自己飞行技术的问题。多旋翼只适合做实用性飞行训练,有了基本功和方向 后,多在实践飞行中下功夫,也就是你需要做什么,达到好的作业效果,就得有针对性的练习,达到一个好的作业效果就行,相对来说飞行技术要求不是很高,如果再入手直机还得下一定的苦功夫,反之要容易一些,一己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轮精确和稳定性他们不在一个档次,无论你如何练

谢谢,分析的很精辟!

网友(2017-08-17):
现在的多旋翼大部分都有自稳(还有各种定高辅助)    相对来说学习较快    如果说是要练多旋翼技术的话   穿越机还是很不错的选择

网友C:
用直升机练 选亚拓500无副翼那个 直升机能原地自旋悬停的时候就是出徒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直升机练 选亚拓500无副翼那个 直升机能原地自旋悬停的时候就是出徒的时候

谢了,大神,我现在一直用700,灵敏度120,我再用您的方法接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大神,我现在一直用700,灵敏度120,我再用您的方法接下去

模拟速度100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