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比较适合x5的电池

楼主(2017-07-13):
x5的电池太容易炸坏了 炸了两次机坏了两块男爵的5200 65c。
一来损失不少银子 二来炸废的电池男爵都以损坏电芯较多为由不给修 到头来购买5200电池的85折优惠券倒是得到两张。
然而男爵你知道吗 我再也不会买你的电池了呵呵。
第一次扎带断裂 电池高空坠落不治身亡 第二次因视觉差撞上护栏 x5电池座坚硬的前端愣是把电池开膛破肚
发帖的目的有两个 一是探讨一下在意外炸鸡情况下能尽量保护电池的方法(什么?你说买x5 v2?呵呵)
二是推荐一下适合x5的电池 性价比高 便宜是关键。动力一般就行 有没有售后都无所谓 反正我的电池一般都是非自然死亡 售后形同虚设

回答最佳者可以免费领取85折购买男爵5200电池优惠券一张

网友A:
X5炸鸡就容易炸坏电池
X5做块电池板就解决了
炸坏的电池哪家都不会保修
X5电池4200正好,上那么大干啥
搞活动打折比85低的多

网友:
就算回答最佳者得到85折也不会拿去买男爵。回头说电池还真没绝对性价比的,coolplay不错但是老板已经不回复,淘气的5000也很好用,只是淘气忙其他少做电池了,超过300都觉得毫无性价比。

网友:
然后同意一楼,X5也好V2也罢,没有绝对的练习机,有人450当700能飞几年,也有人能把700当450来炸,所以真不好下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X5炸鸡就容易炸坏电池
X5做块电池板就解决了
炸坏的电池哪家都不会保修

所以你推荐什么电池?

网友:
我飞Q3用的小电池  坚决没买 男爵1500 而买了 格式1400   男爵1500竟然可以和格式1400卖同样价钱 我真不能理解....

那么多商家推男爵 我感觉无疑是进价低。。。

不过大电池瞎玩玩 还是便宜好用的好  520 我用的以前玩固定翼的达普还可以    不过再买新的话 我没准会考虑男爵 因为以前没男爵这个牌子的嘛...呵呵

网友B:
男爵还行吧,要性价比买coolplay 5200才200多。做工相对差点,不过练习绝对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男爵还行吧,要性价比买coolplay 5200才200多。做工相对差点,不过练习绝对够用了

哪里有卖?我也比较关注这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有卖?我也比较关注这款

淘宝 咸鱼

网友:
电池又不是拿来炸的

网友:
x5不是有电池保护改装件?装一个就好。

网友:
个人感觉楼主纯属搞笑,炸坏电池不修这不很正常么,本身就属于非自然损坏的售后情况。不信你可以买格氏,花牌等回来砸坏去返修,工厂肯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能不能修。楼主不喜勿喷

网友:
酷点4200的不错,内阻低一致性好

网友:
校长服务还是不错的!炸坏电池自己修,把好电芯放一起做个新的接着炸!

网友:
X5f这个电池设计戴头上的绝对是缺陷设计,建议厂家全部招回(开玩笑)

网友C:
经常炸机就弄个450练  用x5练不是浪费钱吗 炸机电池都有很大几率损坏  自己炸坏的电池自己认倒霉 哪个商家也不会说包修包换的!

楼主:
统一回复
电池都不耐炸的观点欣然接受
至于防护措施 比如电池保护架简直一点没用 飞机炸了电池一般只有两种情况 一是扎带断裂电池飞出二是电池随飞机一起着地 而且一般只有电池先落地必死无疑
综合电池得性价比 不是我说男爵不好 性价比确实低 我用的65c电池测试 猛怼大的循环螺距能明显感觉飞机掉转厉害 与之同级的淘气基本不会掉转
另外coolplay电池咸鱼已经搜不到了 严重怀疑停产
现在闲鱼又多了一款电池 据说富力电芯 x5用的4200 70c。230一块
虽然肯定涉嫌虚假宣传 不知道有没有人买过测试 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常炸机就弄个450练  用x5练不是浪费钱吗 炸机电池都有很大几率损坏  自己炸坏的电池自己认倒霉 哪个商家 ...

我也是从x3的时代走过来的。
现在很少炸鸡了 炸鸡大部分情况也是检查不仔细 机械问题或者电路问题
真正让我恼火的是x5的电池一炸必坏 x5很好飞的飞机 如果能对这个伤财的弱点进行改进和提高 岂不是美事一桩

网友:
如果经常炸电池就买便宜的飞呗

网友:
X5本来就炸电池。 你为什么要炸呢……。好好练习不作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从x3的时代走过来的。
现在很少炸鸡了 炸鸡大部分情况也是检查不仔细 机械问题或者电路问题
真正让 ...

一炸就坏 你装个电池保护架就要好些 x5设计是这样 飞机炸鸡电池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