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模新人来求助怎么做一个快速的船?

楼主(2017-07-13):
1,我是玩多轴飞机的,最近不咋玩了,打算玩船,周边都是河。
2,我想做一个能开很快,能尾部起高水花的船,电动油动都可以,不知道这类船叫啥,就知道好像有叫虾船的。宝上一搜都是一体的小孩玩具。。。
3,这个船体大家是自己做吗?还是买的?船体一般什么材料?我看好像有木头,有玻璃钢。
4,电机是怎么固定在船中的,看了几个视频,好像都很low,都是随便固定的,有的人竟然用热熔胶固定,我是真不太懂?这个至少应该有个标准的支架结构吧?请教大家。
5,一般都做多大的船玩起来才爽。

暂时想到这几个问题,等了解后开工应该还有一堆不懂的问题。

网友A:
春哥虾一统江湖

网友:
汽油o艇 或者汽油v艇

网友B:
呵呵···起点挺高的啊····我的帖子里有破百的CAT和99KM的虾···你可以去看看····有制作过程基本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有米什么都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起点挺高的啊····我的帖子里有破百的CAT和99KM的虾···你可以去看看····有制作过程基 ...

看你做的CAT船了,既然是双发动机,就不需要尾舵了吧?直接电机差速就可以转向了?是吗?还有,你的船壳是自己制作的玻璃钢材料吗?
这个CAT船一般能什么速度?

楼主:
有米不也得做吗?做就得知道各种知识,型号,方法。别说买成品,船本来就无聊,玩船的乐趣对我来说70%在制作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做的CAT船了,既然是双发动机,就不需要尾舵了吧?直接电机差速就可以转向了?是吗?还有,你的船壳 ...

高速船很少有差速转弯的吧····所以转向舵还是要的·CAT的壳子是买的成品··虾艇的壳子是自己做的因为相对制作简单点···这类双发CAT这个配置极速至少120KM,否则就是失败··对不起花的这么多RMB.

网友:
电机固定在支座上,,支座用704,705胶水很牢固粘结,不是你说的热熔胶,
=======上高压,无刷马达,,,,一味快 意味着翻船 沉船几率也增加,

不想做,买个成品,P1 无刷 水爆破 之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春哥虾一统江湖

请问春哥虾某宝关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