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推螺距尾巴逆时针转原因

楼主(2017-07-13):
如题……入直机不久,以前飞小机k8就这毛病 不过可以凑合飞

最近刚入520 陀螺也换了 还是一样 看来还是调的问题啦……陀螺 ebar   ±12.5度
急推螺距尾巴逆时针 也就是右偏 急收螺距尾巴顺时针 也就是左偏
急推小螺距没事儿 大螺距就不行了  尤其是负最大到正最大时……我想知道这个是不是问题 还是从手法上讲就不该这么打舵?

是不是以下原因导致:
1 尾巴感度太低   2 尾巴中位靠波箱远了   3转速不够
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把反扭力补偿开到最大

网友:
都有关系,先从感度入手吧,我的K8动力还是3S电照样啪啪的,就是有时候动力跟不上飞的太低顶不上来

网友A:
我也一样的问题,你说的都有可能

网友B:
同样EB,楼主情况貌似掉转了,我的450没出现过这种情况。感度再加一点点试试。

网友C:
试试解答楼主的问题 急推油门 尾巴右偏 往下负螺距,尾巴左偏    这是正常的 ,但是要看偏移多少度,一般来说20度以内是正常的,因为真机不是模拟器 现在的陀螺仪和锁尾无法在人的推螺距的一瞬间保持丝毫不动的位移 难免会有有角度的偏移的 正常急推螺距时候,人手动都会带点补偿的,尾舵机也是会有补偿。还有所谓的急推是匀速稍微快点的 而不是一瞬间打满,我快编不下去了。。。。。。。。。。。。。

网友:
正负螺距太大马达力度不够,改11度,手法也有问题特别钟摆靠升级副翼不是油门顶,尾舵机力度很重要换个好尾舵机

网友:
好!LOGO好飞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试试解答楼主的问题 急推油门 尾巴右偏 往下负螺距,尾巴左偏    这是正常的 ,但是要看偏移多少度,一般来 ...

20度太大了。。。10度差不多了。
甩尾太大主要问题是
1、尾桨太小或者尾巴转速低。
2、舵机力量不够大。拉得动但出延迟了。
3、螺距太大了。

网友:
几种情况都有可能,
重点观察
1.转速是否足够,尾桨转速太低神也救不了啦
2.动力是否充沛,有没有明显掉转(举个极端例子,我之前给atom500装了550级别的4025电机飞竞速,19度螺距说来就来,尾巴一根棍
3.滑块行程是否足够(特别是正螺距,也就是靠近波箱的那边,一定要打满)
4.以上都满足的话,尝试加大感度,标准是只要还没有金鱼尾,越大越好

网友E:
提转速。增加预补偿。增加感度。降低集体螺距。检查尾巴顺滑度。尾舵机形成是不是太大?调节摇臂空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转速。增加预补偿。增加感度。降低集体螺距。检查尾巴顺滑度。尾舵机形成是不是太大?调节摇臂空位!

转速从75%提到85%感觉有所改善了~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度太大了。。。10度差不多了。
甩尾太大主要问题是
1、尾桨太小或者尾巴转速低。

转速从75%提到85%感觉有所改善了~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解答楼主的问题 急推油门 尾巴右偏 往下负螺距,尾巴左偏    这是正常的 ,但是要看偏移多少度,一般来 ...

转速从75%提到85%感觉有所改善了~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一样的问题,你说的都有可能

转速从75%提到85%感觉有所改善了~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EB,楼主情况貌似掉转了,我的450没出现过这种情况。感度再加一点点试试。

转速从75%提到85%感觉有所改善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