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精灵3a主板上的两个迷惑,向老司机致敬求教……

楼主(2017-07-14):
第一,主板上面焊接电机引线处那一道像奶油一样的软软的是什么东东,(好像是某种胶)有啥作用?可以用啥替代?

第二,主板上一个四四方方的小盒子是啥?做啥用的?
老司机们小弟拜谢啦!!!

网友:
防水胶 盒子里是imu

网友:
704胶,绝缘加固

网友:
第一个是704硅胶 用来固定电机线的  防止振动造成导线从焊点出断开   第二个是飞控的IMU模块  里面有加速度/陀螺仪传感器和气压传感器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指导,逛论坛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