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刷BLHELI后,如何校准油门行程?

楼主(2017-07-14):
    请教大家刷BLHELI后,如何校准油门行程?搜索论坛里面的相关贴子,找到以下方法,但都没法校准。
   1  油门打最高点开控,然后电调上电,声音 123,然后就没声音了,电机也不转,只有把油门拉下来,才能启动。
   2  只能在电脑上电调设置软件里改最小油门和最大油门值,但不知道怎么校准

网友A:
看说明书。。。。好像要勾上programming by tx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好像要勾上programming by tx的吧

那个勾着呢,

网友A:
把完整截图贴上来,可能有别的问题

网友B:
能刷BLHELI电调,不会油门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完整截图贴上来,可能有别的问题

图片上来了,就是这个K110的电调刷的BLHELI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刷BLHELI电调,不会油门校准?

是啊,能刷了电调,不会校油门,还请指点

网友:
刷个新点的固件。。。“支持有刷信号”这个选项找不到。

网友:
你百度搜索有教程

网友B:
1  油门打最高点开控,然后电调上电,声音 123,然后就没声音了,电机也不转,只有把油门拉下来,才能启动。油门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油门打最高点开控,然后电调上电,声音 123,然后就没声音了,电机也不转,只有把油门拉下来,才能启动 ...

不是油门反向了,是油门拉低后,再往上推就可以启动,定速那些都正常,就是设不了油门行程

楼主:
我是用这个刷的固件,U-EC6下载器,不知道有关系没,是不是不能用这个刷?

网友C:
不是烧录卡的问题,今天问了高手,你刷完电调后先把油门推到最高然后再断开连接,听到123自检后等两秒会1234 1234 1234响过再把油门拉到最低听它00 00 00 00响几声,等它响完就算完成油门行程设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烧录卡的问题,今天问了高手,你刷完电调后先把油门推到最高然后再断开连接,听到123自检后等两秒会123 ...

试过了,还是不行,已经重新买了烧写器,明天到货,重新烧写试试什么情况,再来给大家汇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行,已经重新买了烧写器,明天到货,重新烧写试试什么情况,再来给大家汇报

怎么不行呢?连接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行呢?连接上就可以了

先把油门推到最高然后再断开连接,只能听到123自检,然后就没声音了等多久都没有。如果这个时候把油门拉到最低,往上推一点油门再拉下来会听到单独的两声,就是油门解锁的声音。等它响完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保遥控器油门行程和陀螺仪行程要一致,我有一只小飞机用k8飞,起初没注意,昨天试了一下,断开链接只有一声,要拉下来才有第二声,然后检查果然遥控油门行程最大k8里面只有99,调到一致最高点为100后就可以了,不过你说的断开链接完全没有声音就不知道了,你用什么电调?

网友:
哦,伟力的主无刷信号好像是通电就自动自检的,我的977主板也是通电就自己响两声

网友:
为什么要刷电调呢

楼主:
刷电调是因为没事干,刚才又试了一下,刷铂金40A电调,可以校准油门。两个编程器都可以。
现在是MCPX改无刷用的XP7A电调和伟力的K110电调可以刷BLHELI程序,但是校准油门无法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电调是因为没事干,刚才又试了一下,刷铂金40A电调,可以校准油门。两个编程器都可以。
现在是MCPX改 ...

我没事干也不去折腾电调,本来能用,自己刷坏?除非能刷出你的需求,或者提升电调性能。找好资料在开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烧录卡的问题,今天问了高手,你刷完电调后先把油门推到最高然后再断开连接,听到123自检后等两秒会123 ...

今天按照你的方法,校准油门成功了,关键在于一定要在软件连接电调的情况下推高油门(这时尾电机会转,但主电机是不会转的),然后再断开BLHELISETUP软件的连接。多谢兄台的指点,折腾几天的问题终于是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按照你的方法,校准油门成功了,关键在于一定要在软件连接电调的情况下推高油门(这时尾电机会转,但 ...

恭喜问题解决!

网友(2017-09-23):
能否详细说一下怎么处理的,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刷的什么电调?什么飞机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