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关于尾桨反顺问题????

楼主(2017-07-14):
  450换了尾波起飞尾巴向右逆时针高速旋转,还有以前尾桨是向后璇转换后尾桨向前璇转????这是什么原因?皮传的机子!

楼主:
相关的文章我也搜了还是没弄明白,尾桨旋转方向变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动过尾波 和皮带????

网友A:
皮带扭反了

网友B:
皮带扭过去,注意别打结了,你皮带装反了当然尾巴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扭过去,注意别打结了,你皮带装反了当然尾巴反转

起飞尾巴打转怎么回事,电子设备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扭反了

以前一直都是随手装的 没在意反正

网友:
螺距都是反的,怎么锁尾?

网友:
皮带有90度扭角,扭反了

网友:
和我一样,我以前也是这样

网友C:
学习了……只看到说明书要右扭九十度  不只左扭原来是反转

网友:
我的250也搞过尾桨顺时针转,K8选第三个舵机居然可以锁尾,215尾舵机。

网友:
旋转方向反了  而陀螺仪修正方向还是跟原来的一样  那原来尾桨滑块靠近尾波箱一侧的时候 飞机是向右自旋  现在旋转方向反了 就向左自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只看到说明书要右扭九十度  不只左扭原来是反转

装机没在意这些细节一起飞就蒙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机没在意这些细节一起飞就蒙逼了

楼主高手随便都能装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