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船模

楼主(2017-07-14):
闲来用装修材料边角料自制风动和全浸桨船模两艘,发图分享,手工粗糙勿喷!

<

网友A:
马达接线处用烙铁焊锡加固下吧,容易掉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接线处用烙铁焊锡加固下吧,容易掉

好的,偷了个懒!

网友B:
这电调我烧过两个了 对有刷真的无爱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调我烧过两个了 对有刷真的无爱了

这么不耐用?我是第一次用,商家说是高压版的可以用3S电,降一个级别用2S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调我烧过两个了 对有刷真的无爱了

能推荐一个耐用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一个耐用的吗?

我后来用无刷的 这种电调都不好做防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