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图传摄像头怎么接啊?

楼主(2017-07-14):
请问这个飞控怎么接图传和摄像头怎么接啊,用的好盈40a四合一好盈f4飞控套装

网友A:
右上角一个in一个vout就是了
in是摄像头的视频线,vout接图传视频线

网友:
右上角明明写了vide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上角一个in一个vout就是了
in是摄像头的视频线,vout接图传视频线

这个我知道,但是不知道+和地线接哪里

网友:
根据图传和镜头的电压,接+极;-极接地就是了。

网友B(2017-10-15):
你给电源加了25v1000uf的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给电源加了25v1000uf的电容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