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DI,及微小cc汽油机之诸多问题技术点

楼主(2017-07-14):
应几个朋友邀约,解释阐述一下小CC的汽油机的几个技术干货点:
先说其一,霍尔的安装方式,

我们极力推荐的曲柄式安装: 即将钕铁硼安装在曲柄上,磁力线穿透铝合金机匣,这种方式外观干脆利索,气阻小,调整也简单,而且金属壳耐温耐操耐老化,

已推荐了10多年,就是没见着一个厂家敢于这么干,

我们10多年的经验表明,此方法效果很好,没发现任何不适或生产工艺问题。

是否厂家可以辩解说,啊,3W没这么干过,还有哪儿哪儿的洋人也没这么干过,还有其他人都不是这么干的,所以.............,

咋听有理,细思不对,这个理由好像也难以成立吧?
(事实是3W都曾经向我们采购东西来模仿)

继续求反驳意见,反驳本方案。

网友A:
我来提几个反驳点,个人看法,请参考:
      1,安全。毕竟是每分钟几千转的东西,镶一个异物上去,万一脱落了可就直接炸缸,维修成本太高。相比于安装在外面的,磁铁飞掉顶多熄火。
      2,温度。高温会使磁铁退磁。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存在。
      3,调整。磁铁位置不直观,微调霍尔元件只能靠蒙。万一磁铁掉了或者退磁了,怎么检测这个问题?点不着火还一脑子问号,是不是接触不良?各种调来调去,最后万一是磁铁问题岂不郁闷死。反之,如果装在外面,看一眼就知道了。
      4,曲轴那一块的缸体本来就薄,还得再打两个螺丝孔。

      总而言之:磁铁没有内置的必要。除非是有划时代的优点,否则所有的改动都没有必要。改动的费用很高,从缸体开模到曲轴重新配平到高温胶合工艺,如果优点不能弥补这些改动成本,没有人会改的。

      不过,不否认楼主的奇思妙想。但是有些改动也要着眼于刀刃上嘛。不能说美国汽车轮子是圆的我们就一定要搞出方的才算改进。一些原来就挺好的设计,沿用就好了嘛

网友:
另外吐个槽:5IMX真的没落了。航模的圈子已经局限到本地模友微信群去了,论坛的干货也越来越少。时代在进步,新媒体在进步,但我还是很怀念当年红红火火的论坛

网友:
关键问题是这样改了以后有什么优点?即便这样改比之前没有明显的的缺点,但没有优点也是白费。何况还有缺点。
比如:点火可靠性将降低,因为检测间隙过大了。

网友:
最简单,最高效的方法不用,为什么要搞得如此复杂?机匣如此之薄,如何安装霍尔传感器?同时还影响整体效果。曲轴受热变形,高速转动时,如楼上所述,掉了怎么办?卡在里面,机器报废?你使用了很多年,并不代表所有机器都可以使用十数年。如果真的像楼主所说那样完美,那世界主流的机器生产厂家为什么不采用?也许是生产成本,也许真的是累赘......厂家开发一个产品所付出的可不是一星半点,让他们扔掉成熟的东西,改去创新,得不偿失。再玩儿前卫,也要考虑盈利,不能像我们的资本运作,光烧钱却看不见成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提几个反驳点,个人看法,请参考:
      1,安全。毕竟是每分钟几千转的东西,镶一个异物上去,万一 ...

说的很好很有道理,补充下,磁铁在高温下是会退磁的,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B:
这么小的甲醇发动机改汽油优势除了燃料价格便宜了之外还有什么?连杆铜套磨损是怎么解决的?加大润滑油比例?压缩比要不要改变?

网友:
早退磁了。

网友:
磁铁安装在外面还有高速风冷却,不会退磁,发动机里面温度不低,弊大于利,不可取。

楼主:
还有反对者么,请继续,继续陈述你们的宝贵反对意见

楼主:
天天喊创新,就这么简单个创新,要获得广大吃瓜看客受众的认可,也不是件容易事,
而看客毕竟是多数,专业理性的毕竟是少数,多数受众的认可与否决定了做出的产品有没有活路,

本人并非做这个产品,但还是有必要最后归纳解释一下,

楼上的反对意见看来差不多也就这些了,先单从理论上逐一论证:

1:主轴不能嵌入异物,有甩脱的危险;
我们的机器安装此磁铁部件时是采用过盈配合与高温螺纹胶两种,有时两种并用,
过盈配合的压力(甩出力)在100KgF左右,而高温胶的剪切力(甩出力)按保守计算也在120KgF左右,二个手段并用的话其力更加几乎大得无边,要使其甩出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磁铁本身的离心力是多少呢?
简单计算就知  F=M*omiga^2*R    (omiga为角速度),m取0.8克,omiga取2万rpm,R为13mm,
计算结果为45N,约4.5kgF,不到120 kgf的5%

配重:使得减去重量等于增加的重量即可,这个很难么?

2:退磁危险:

温度高点,是有退磁现象,但这点“高温”所引起的退磁是远远不能使霍尔感应不到的,何况一般都是钕铁硼强磁。
至于霍尔的温度环境,只能说与安装在轴颈差不多

3:调整,
其实与轴颈安装方式一样,看着最后位置上冒火花拧紧就行
4:机匣部位打二个孔
这个确实有一定的破坏性,但并非不可承受,
其一2孔本身在螺丝加螺纹胶作用下其破坏性可忽略不计,就算你反悔了用二颗螺丝加螺纹胶一封,对机器无任何影响。工业化设计时这二孔作盲孔处理即可。

此外,补充一点楼上几位都没想到的,那就是生产工艺性的问题,这个也是好解决的,配合一些适当的工装即可,高速工业化操作。

本想做个实际实验,以验证甩出力大小的问题,无奈此法成本太高没时间预算,在此就拿我们多年的实物做证,权当实验验证的过程:

这台是GMS25的改装实验机:

这个是ASP32的,磁铁稍小一号:

都是正常工作了N年,一直表现良好

网友:
你介哪肆汽油机?
甲醇机轴小,没地方放,再说点火提前角也不是靠电的调整。

汽油机地方大,放外面不耐事,也便于观察点火提前角的设定。

要说跟离心力还有关系的话,飞轮上的半径更大,离心力更大啊。

再有就是霍尔传感器与永磁体的距离隔着机匣,不是更远吗?

网友:
我就喜欢看这种专业性很强的技术贴

楼主:
关于曲柄式霍尔安装法,如果理性的话,我想本人的解释应该是比较充分了,可以收尾结案了。
关于CDI的技术点,或者模友说感觉到的技术痛点,请点出来,你点我播,
只要是可以分享的一定分享,
但只点播一个代表性的技术痛点。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发明思路。
发明专利要有几个创新点,而且是有明显提高的创新。
你只说其中一点“从外面挪到里面”,仅此而矣。
不能算是什么发明。

楼主:
当年那个电机工程师也就是划了一条线而已,收了5000$,
划线很简单,知道在哪里划线就不简单。
不过这里只是建议大家都可以大胆这么做,分享而已,
不指望说这是我们的发明。

网友(2019-04-26):
都高高手,,,

网友C:
最好不用cdi,那还有点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好不用cdi,那还有点意思

有啊,有不用CDI的汽油机,用的是其他结构储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啊,有不用CDI的汽油机,用的是其他结构储热

嗯,g5热火头,凑合玩

楼主(2019-08-06):
引用 网友C:
最好不用cdi,那还有点意思

不是不要用CDI,

关键看这CDI的设计制造水平如何,水平差的当然你生不如死,更费事!

就CDI而言,这东西我们已吃得滚瓜烂熟,世界的第一个可控斜率升压CDI的发明专利就在我们的手里,正在被人起劲地模仿,抄袭。(足以证明其是一个好东西)

在我们这,从来就是用我们自己设计制造的CDI,高低转速,各种进角曲线全部任由自己点菜,高兴了体积甚至可以集成到发动机托座内,
我们这的5cc机器基本都已实用化了,从来就没想过用甲醇!也从来没用过甲醇

有空我可给弟兄们展示一些好玩意!

网友E:
请问老师,26毫升汽油机改霍尔触发点火提前角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老师,26毫升汽油机改霍尔触发点火提前角是多少?

一般启动角定在TDC(上止点)前10°,

即慢速拨动机轴,使得点火发生在TDC前一点点的位置上

最大角一般为30°~35°,由CDI根据转速的计算决定,在暗处设法用其点火火花频闪观察,即可以清楚地看见其进角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启动角定在TDC(上止点)前10°,

即慢速拨动机轴,使得点火发生在TDC前一点点的位置上

非常感谢,正为这事苦恼。

网友:
想法有创意 实际应用的意义不大 如果现在外置有致命的缺点另当别论 厂家考虑成本是第一位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不要用CDI,

关键看这CDI的设计制造水平如何,水平差的当然你生不如死,更费事!

只要能保证磁铁的 可靠性,一切 无问题。

现在 问题是 CDI 这个 火柴盒大小的东西,如果能
把它体积缩小 高可靠的融入发动机机体 倒是一绝

楼主(2019-11-13):
引用 网友F:
只要能保证磁铁的 可靠性,一切 无问题。

现在 问题是 CDI 这个 火柴盒大小的东西,如果能

回楼上兄弟,还真有这个打算,做一个超微型的CDI, 整合进一台32级别的机器,

另外,在常规改装一台小机器,有空发图,先占楼预告一下。

网友:
精彩!期待樓主接下來的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兄弟,还真有这个打算,做一个超微型的CDI, 整合进一台32级别的机器,

另外,在常规改装一台小 ...

CDI 盒子,,其它 半导体部位
集成缩小 倒不太难,关键是 高压包
不容易缩小。。

网友:
由于油品的气化会吸收大量热,进气也会给机匣降温,实际上机匣内的温度不会很高,完全达不到磁体退磁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甲醇发动机改汽油优势除了燃料价格便宜了之外还有什么?连杆铜套磨损是怎么解决的?加大润滑油比例 ...

连杆铜套的磨损的确是个大问题,如果某人说他改气机成功了但却没改连杆,本人只能表示呵呵,
化油器有时都不用改,比如ASP32的缝式,其表现基本够用了,

但连杆不改200%不行的,连杆必须得改,活塞必须得加环,

连杆的改法本人已释放了一些重要干货,用不锈钢薄壁结构加滚针,见本人有关贴

机灵的厂家可能早就拿去抄袭了。

网友(2023-02-07):
引用 网友A:
我来提几个反驳点,个人看法,请参考:
      1,安全。毕竟是每分钟几千转的东西,镶一个异物上去,万一 ...

言之有理,这里确实没看见啥优点   cdi的线可以短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