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直论(二)】伟力110的维修.养护及使用技巧

楼主(2017-07-14):
   许多玩家选择伟力110的原因是因为它比较“耐炸”。但也免不了出些小问题,本期将对此进行讨论。
   首先,就是排震,相对于大机,110的排震会简单些。(1)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横轴弯曲,导致震动加大,这点比较容易发现,飞行过程中就会感觉到。轻微的弯曲不宜察觉,可放在倾斜平面上,看其滚动是否正常,如有弯曲请及时更换(2)主轴弯曲也是致使震动的重要诱因,检查方法和横轴类似。(3)大齿盘不平导致震动加大,相信许多玩家也遇到过,买到了部分商家卖的劣质产品,解决方法就是更换优质齿盘。(4)主桨弯曲或有缺损导致震动。有些玩家炸机后看到主桨有些轻微弯曲或缺损,但并没有断裂,扔掉也挺可惜,就继续使用(其实我也经常这样),殊不知因此使得机身震动加大。解决方法同样是更换。(5)旋翼头(俗称的中联)有裂痕。这一点也是常被忽略的,有了裂痕之后横轴的活动范围变大,导致机身震动,例:
维修方法是用手压紧在外侧涂一点AB胶,或是换新。(6)轴承的原因,请认真检查飞机各部轴承,看下有无损坏。比如……
  震动的诱因基本就是以上六点,如果您正被震动所困扰,不妨依照上文,仔细检查一番
  舵机:有些朋友再拆开舵机后齿轮不知如何安装,下面上一张内部图 ,110的舵机其实不容易坏,如果您的舵机常坏,不妨切一下舵机臂
锁尾:110的锁尾还是不错的,飞3D时锁尾不好通常是螺距过大,螺距正负70到正负85之间锁尾都不错。不锁尾有时也是空心杯电机损坏造成的,请更换高品质电机(不要贪便宜购买3,5块钱的电机,根本不能用,不瞒大家说,我还有10几个劣质电机呢,换上去飞机就一陀螺……)
如果新电机+小螺距锁尾还是不理想,可以更换加大尾桨,效果一流(不是打广告,效果在那里,120的尾桨用上也不错)。有些朋友会想到加长尾管来增强锁尾效果,其实也是不错的方法,但转向速度会变慢。
  对频:主板上有一对频键,正常情况是用不到的,当更换遥控器时长按此键就能正常对频了(兼容情况下)。
  与futaba:如果您使用的是futaba遥控器,倾斜盘类型应选择H-1,当设置陀螺仪感度时,当看到AVC时代表6G模式,NOR代表3D模式,6轴(6G)感度设为90-100之间就好,3轴(3D)感度在20-30之间就好。注:遥控器里的转速器混控,方向舵混控,油门混控,倾斜盘环,延迟功能,微调偏置,悬停油门—桨距,这些可以不用设置,110用不到
润滑:轴承在出厂时有油,后期不用加(更换后可适当加些),舵机里有油脂,后期也不需要加,大齿盘不必加油,因为油会粘灰,反而增加阻力,有时还会把油甩的到处都是,因此不用加油,如果实在想加,可以用铅笔在齿上划一划,代替油脂。
注意:
  1.如果机头罩开裂,用502是粘不住的,可以选择用AB胶修复。
  2.建议将主板的软海绵,更换为相对较硬的海绵,3D飞行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3.因为110是1S动力,没必要更换金属旋翼头,会增加负担,且塑料件比金属件更耐炸。
  4.碳纤维主轴炸机后容易开裂,不建议新手使用,如果您是老手,很少炸机,碳纤维主轴会比钢轴好用些。
  5.如果感觉飞行时间变短,插头发热,可以用刀片刮一下插头,除掉氧化层。
  6.MOS管的型号是2300
  7. 如更换电机齿轮,因为有胶拿不下来,可以用热风枪,电烙铁或防风打火机加热取下。
  最后放两张主板图,以便大家维修。

  本期【微直论】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敬请期待下期。
  此贴仅楼主个人观点,不针对任何商家.组织和个人,评价如有错误,请告知纠正,十分感谢!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敬请海涵!不喜勿喷,请键盘侠手下留情。最后祝大家天天爽飞不炸机

网友:
写得很细腻,也很到位。

网友:
写的很好,顶贴

网友:
打那么多,不容易,顶顶顶…

网友A:
请教个问题,我的110,起飞之后一直右偏,往左打死都回不来,怎么回事?6g模式下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个问题,我的110,起飞之后一直右偏,往左打死都回不来,怎么回事?6g模式下的情况

首先检查十字盘是否水平,如果水平还偏,就进行陀螺仪校准和6g悬停设定,说明书上都有

网友B:
想咨询下:110套机原装控能调3D/6G感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个问题,我的110,起飞之后一直右偏,往左打死都回不来,怎么回事?6g模式下的情况

问题应该出在6G悬停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个问题,我的110,起飞之后一直右偏,往左打死都回不来,怎么回事?6g模式下的情况

把主板下面的胶垫换成软的就行了,硬的不能飞6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咨询下:110套机原装控能调3D/6G感度吗?

可以的

网友:
还弄小机,心很累的

网友C:
好帖要顶,请教一个问题,我的110飞1到2快电池后突然失控,主板上红灯闪,信号丢失,重新插电,往往对不上频,要停10多分钟,主板温度下来,才能对上频,如果把头罩戴上更严重,不知该查哪个元件,这个问题困惑我半年了,无从入手,只好停下来用小风扇吹,加快冷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帖要顶,请教一个问题,我的110飞1到2快电池后突然失控,主板上红灯闪,信号丢失,重新插电,往往对不上 ...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而且还是飞不到1个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帖要顶,请教一个问题,我的110飞1到2快电池后突然失控,主板上红灯闪,信号丢失,重新插电,往往对不上 ...

不好解决,建议换主板

网友:
我觉得110说明书有点不正规,比如,主板上的红,兰发光管各种状态组合表示什么意义,没有完整说明,再比如对频,先开控还是先上电说法不一,接收机与控的对码绑定与飞行前对频也是混为一谈,自相矛盾,还有,110的电调与接收叠在一起的,我们以前的经验都是要分开些,很困惑,

网友:
其实,失控时主板温升并不厉害,手摸刚有点温乎,难道主板上的元件温度稳定性这么差,只好靠小风扇对乎完这个夏天了,

网友D:
楼主你好,我的k110油门要到大概85才将将离地,再往上推一点就直上云霄,请问是不是没有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的k110油门要到大概85才将将离地,再往上推一点就直上云霄,请问是不是没有调好?

螺距曲线调的不好

网友:
请问怎么设置好些

网友:
看了这个,我的110有救了,谢谢!

网友E: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期待下一期,我也刚入了这个飞机,futaba的控,对于3/6轴切换有点困惑,是单独设置开关还是留在特技开关一起,特技开关有三段,一般模式,特技1特技2.一般模式设为6G,特技1特技2设为3G,特技2单独设置为3D模式,不知道这样可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期待下一期,我也刚入了这个飞机,futaba的控,对于3/6轴切换有点困惑,是单独设置开关 ...

6g和3d开关可以单独分开,也可以和特技开关在一起,看个人喜好了,都可以的

网友:
强烈期待后续大作k120,太给力了,n长时间没出这种高含金量贴了,拜读拜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期待下一期,我也刚入了这个飞机,futaba的控,对于3/6轴切换有点困惑,是单独设置开关 ...

3g和3d不是一个事吗?请指教

网友F:
3g和3d不是一个事吗?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3g和3d不是一个事吗?请指教

3G是指陀螺仪模式,与6G对应,6G模式类似于四通机,打舵会自动回中,3G模式是6通机特有模式,在3G模式下打舵不会自动回中,3D是指3G模式下的特技模式,可以倒飞的模式,还没练到这一步,不能详细给你解释,普通3G模式下油门跟螺距都是通道3控制,加油门加螺距,3D模式下,油门大多为定速,3通道只控制螺距。好像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3g和3d不是一个事吗?请指教

不是的,3d指的是特技模式,通俗来说就是油门锁定变螺距,3g指的是3轴陀螺仪,飞机没有自稳了,而6g是飞机自稳模式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的,3d指的是特技模式,通俗来说就是油门锁定变螺距,3g指的是3轴陀螺仪,飞机没有自稳了,而6g是飞 ...

能看下您的14sg对应的三种模式设置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看下您的14sg对应的三种模式设置吗?谢谢

我没用14sg,这些开关位置都是可以自己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

谢分享

网友G:
请问下K110尾电机尺寸,原机的坏了,想找个代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K110尾电机尺寸,原机的坏了,想找个代替的。

720空心杯电机

网友H:
请问,刚开始用小机练手好么,把110飞好了,450能飞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刚开始用小机练手好么,把110飞好了,450能飞好么?

完全可以

网友I:
是马云家4,5元那种720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马云家4,5元那种720就可以吗?

不行不行,4,5块打根本不能用,用了秒变陀螺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行不行,4,5块打根本不能用,用了秒变陀螺

有推荐的牌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推荐的牌子吗?

某艺某辉某利家的都可以

网友J:
110的主板有个问题就是陀螺仪很容易脱焊。我这里还有一个主板。自己焊了一下。结果现在都不能对频了。楼主会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110的主板有个问题就是陀螺仪很容易脱焊。我这里还有一个主板。自己焊了一下。结果现在都不能对频了。楼主 ...

不好意思,没有专业设备,修不了

网友(2017-12-06):
闲鱼入手一台110,挺好的资料

网友(2018-01-17):
请问楼主微信多少

网友K:
怎样切舵臂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怎样切舵臂 谢谢

顺着舵机臂齿纹的方向,用刀子切下去(切完记得套硅胶管或者热缩管哦)

网友L:
请问楼主110需要换金属十字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楼主110需要换金属十字盘吗

个人感觉没有必要,因为塑料十字还是比较耐炸,即使炸坏换一个价格也不贵,塑料的重量也轻,飞行时间上有优势,并且塑料和金属十字所使用的轴承是一样的,金属的优点大概就是相对耐炸,如果您炸鸡高可以考虑(和塑料的也差不了太多,并且塑料的便宜),我觉得金属十字主要优势就是好看

追求性能可以考虑塑料十字,美观和耐用可以考虑金属
  祝您天天爽飞不炸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感觉没有必要,因为塑料十字还是比较耐炸,即使炸坏换一个价格也不贵,塑料的重量也轻,飞行时间上有 ...

好的谢谢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请问楼主110需要换金属十字盘吗

这里是bg2ey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里是bg2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