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PK遥控坏了么距离只有十米远

楼主(2017-07-14):
请问各位前辈,我的4PK遥控距离只有十米远,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检查一下接收机天线

网友:
调整一下天线角度

网友A:
你是不是剪接收天线了?再长都不能剪!

网友B:
把天线引出船体,至少要高出水面。

楼主:
今晚拆开检查了接收天线貌似没问题,船放客厅,遥控器进了卧室接收器就红灯没信号了。换了四节新的碱性电池也没改观。难道遥控器设置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剪接收天线了?再长都不能剪!

原装的,没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天线引出船体,至少要高出水面。

是的,天线是引出了船体

网友C:
试换下新的接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换下新的接收器,

请问怎么个换法? 现在的接收器型号是R614FS。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个换法? 现在的接收器型号是R614FS。谢谢

换个全新的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这个可以叫排除法!也就是找有和你一样控和接收的朋友,或买新的  来验证接收机是否有问题,如果接收没问题  那就是控坏了

网友:
出的话请联系我。我也有一个坏的。试下能不能修好。出就加我QQ:547189486

网友:
看看控的天线折叠处,里面的馈线是不是断了,或者控里面的天线连接处那个插扣松脱了,不过这个几率很小

楼主:

感谢各位师傅的指点,问题根源已找到,在排除法无意中把FM的接收天线(铜芯)插入控天线座上,苍天啊大地啊120米内都能收得到信号,原来真的是发射天线问题,得淘个天线了。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D:
有可能是發射天線

楼主(2017-09-16):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發射天線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