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420 皮带问题 来一贴

楼主(2017-07-15):
深夜装机调试完成

请问各位大神, 皮带的松紧程度应该到什么状态是最佳?
还有就是 这前尾皮带驱动轮有1mm左右松动 有无 解决方案?

网友:
如果是上下松动,就应该加垫片,1mm的松动有些大了,但也不能太紧

网友A:
装上电池,头朝下拿着再上紧尾巴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上电池,头朝下拿着再上紧尾巴螺丝

+1 标准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上电池,头朝下拿着再上紧尾巴螺丝

学习了……

网友:
你的这个主轴用的是什么样子的?跟sab一样的款式还是带主轴固定环的那种?

网友B:
我都是让人抓着机头   我使劲拽着尾巴总成然后紧螺丝。。。。。。。。。。

网友:
这个是富丽42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让人抓着机头   我使劲拽着尾巴总成然后紧螺丝。。。。。。。。。。

也有人这么干,就怕太紧了对相关部件压力太大

网友:
这个头罩好看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拉紧就行了,飞着飞着就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