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M2接收改装无线模拟器

楼主(2017-07-15):
以下改装仅需三条线,正极、负极、PPM输入即可,适用于带PPM输出的接收机,图片供参考!

使用有PPM输出的接收机,检查好供电线,信号线

焊接到模拟器对应的位置,上电对频即可(DEVO 7E刷机后可对频DSM2,功率1MW足够用了)

网友:
真够小巧的啊。

网友:
这样好  能远距离 不受牵挂的控制

网友A:
我用的这个....早看见这贴就不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这个....早看见这贴就不买了

各有各的好处吧,我这个只是就地取材,不浪费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这个....早看见这贴就不买了

这是什么?  有专门卖无线模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  有专门卖无线模拟了?

橘子的无线模拟器

网友(2017-10-21):
没找到这么小的接收,楼主能给个链接不

网友C:
长时间把一个发射源放在腹部这样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时间把一个发射源放在腹部这样好么?

这个问题很严重,辐射很严重。

网友(2021-09-07):
这个小接收怎么对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