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师们

楼主(2017-07-15):
第一次玩汽油机,这样接线对么?

网友:
好像没问题吧

网友A:
熄火开关没问题,最好是分开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熄火开关没问题,最好是分开供电,

哪里分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分开?

接收电单独供电

网友:
他意思是cdi和接收机分开供电

网友B:
这个bec是啥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bec是啥牌子?

就是个转换器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