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模友们,700n改高压舵机怎样供电的,

楼主(2017-07-15):
谢谢大家了,现在用原厂斜盘ds615,尾舵ds655,想改成高压的,大家怎样改装的,

网友:
可以直接上2s

网友:
原来是多少V的,不能直接吗?还是哪个设备不能高压?

网友:
ds615 655
2s直驅大概只會有一縷青菸

网友:
换高压舵机后直接2s直驱

网友A:
alan就是直接用2s,完全没问题。我的600n用的一样的舵机,也是直接用2s。不过我没用亚拓点火器。亚拓点火器不知道怎样直接接2s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an就是直接用2s,完全没问题。我的600n用的一样的舵机,也是直接用2s。不过我没用亚拓点火器。亚拓点火器 ...

谢谢回复

网友B:
我500用3S2200mah电池供电,好盈UBEC稳压输出7.4V(电压可调5V、6V、7.4V、8.4V)。电子设备主要有四个中舵、一个1002小舵,一个发动机点火增稳,可飞3、4箱油。因此我觉得你700N用3S或4S电池接UBEC稳压供电不在话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500用3S2200mah电池供电,好盈UBEC稳压输出7.4V(电压可调5V、6V、7.4V、8.4V)。电子设备主要有四个中舵、 ...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