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后的震动一直排不掉

楼主(2017-07-15):
亚拓600E  炸鸡  换了全新的主轴固定座轴承 主轴  尾传动  前后传动齿  飞起来震动  之前不会  现在脚架和尾垂都震得有重影  很明显  没有双浆  所以就没有换横轴  难道震动跟横轴有关系?  可是并没有双浆啊  尾巴拆了  就机身不带大小浆震动也正常  带上尾巴  不带大小浆 震动也正常  大浆也平衡  尾浆也是  到底哪里文体

网友A:
拆大奖,上尾桨测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大奖,上尾桨测震动

也这么做了   震动都在合理范围

网友:
难道横轴和震动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这么做了   震动都在合理范围

尾管不麻 那就是旋翼头的问题了

网友:
横轴如果锁死的话,横向弯曲不一定引起双桨,但震动会大。

网友:
测过主桨重心没有,我有次买了不好的桨,机身直接晃

网友:
换个电机试试

网友:
有可能主轴三个轴承座没上紧。我有次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B:
检查横轴,检查大桨动,静平衡。今天飞机振动不能飞,都检查更换完了,还是没有排除,最后换大桨才解决问题。用桨平衡器,平衡原来大桨,好好的偏差很多。弄了半根烤羊肉串钢丝粘在大桨上才平衡了。还没有上机测试。所以检查大桨和横轴吧,横轴弯了能目测出来,大桨外观看不出来,玩飞机一定不能懒,检查保养,练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横轴,检查大桨动,静平衡。今天飞机振动不能飞,都检查更换完了,还是没有排除,最后换大桨才解决问题 ...

半只铁签???这都行?????这也差太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