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10炸多了越来越不行了

楼主(2017-07-15):
本来刚装好的时候都正常pid也完美,后来随着炸机次数越来越多,现在给油的时候就会产生震动,pid怎么调也调不好,电机上也有些许伤痕,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吗?

楼主:
全油的时候不抖,给油平飞的时候抖

网友:
電機螺絲收緊一點

网友:
1:换电机
2:飞控减震+滤波

网友:
用软件开单个电机,看哪个电机在抖.

网友:
感觉是电机有问题了

网友:
电机得修了,我的都是这样,炸了过后,都是加油就震,一般换轴承,换轴就好了,如果还不行那就只能换后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