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间断地飞了几个月的水星,扭力吊还是很差,如何才能做到纹丝不动啊?

楼主(2017-07-15):
视频可以看出晃动还是很大,特别有风的时候。?spm=a2h3j.8428770.3416059.1

报告配置:5mmkt板,X2206 1500KV电机配皓业0947浆,好赢12A电调,550mah 2s电池,9克舵机3个,修修补补后现在起飞重量300g左右

网友:
争取做到180G左右吧,用3MM板
保准好飞。。

网友A:
这吊机水平可以了,该进入航线练习阶段了,另外,飞机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吊机水平可以了,该进入航线练习阶段了,另外,飞机太重了

想问问你们这种板机转弯是用副翼的吗?

网友A:
板机转弯机翼保持水平才好看,所以板机转弯要用方向+升降+副翼+油门

网友B:
如果喜欢室外飞,就开始飞大机;如果专注室内飞,就找个场地。

网友:
吊机水平比我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机转弯机翼保持水平才好看,所以板机转弯要用方向+升降+副翼+油门

这里的副翼操作是为了保持机翼水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喜欢室外飞,就开始飞大机;如果专注室内飞,就找个场地。

打算在这个场地长期玩了,室外的大场太晒了,很难带上家人去

网友:
200克以下 用2206电机很难做到吧,我的3mmPP板V6 配500mah电池2206电机 起飞重量230多,想换D板又担心不耐摔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在这个场地长期玩了,室外的大场太晒了,很难带上家人去

那就娱乐飞飞吧,室外追求轻量化没有意义。

网友:
室外不用副翼吊机确实不容易,因为有风的干扰吊稳很难。楼主试试正反向滚动吊机,这个比不用副翼吊机难度小些。

网友C:
试试8寸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8寸的桨

会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电机反扭小,动力就不一定能上去了,不过

网友:
可以减小反扭 可能跟好飞

网友(2017-08-26):
我一开始先学会了背面吊机,然后前面就总错舵,现在就一直转着吊,总算能反应过来了,但吊不稳,晃的尺度还有点大

网友:
要想练到不晃,最好能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练,这样能把自己的技术逼出来,我就是在家里练的,每天至少练四块电池,一段时间后就能控制自如了,但墙壁都被我刮花了,没少被家人骂,好在是旧墙,家人骂多也麻木了

网友D(2019-07-02):
借楼问下,我最近也在练习吊机,老是不稳 油门控制不好,飞机吊不住,油门大了往上窜 小了又扭头往下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借楼问下,我最近也在练习吊机,老是不稳 油门控制不好,飞机吊不住,油门大了往上窜 小了又扭头往下掉

非常明显。。。手生,还不够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