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烧了

楼主(2017-07-16):
APM飞控带电拔插罗盘时就烧了。好像烧了一个电容,都变黑了,还掉了出来,大家看看怎么修好,是什么型号的电容?
另外还意外烧了一个云台烧了个mos管修好后还是一样没反应,但灯跟没修前一样会亮。那个mos管的那个位置的金箔出来了导致焊接的时候有2个脚是连在一起的,然后现在一直没反应,但我看其他的原件都没有被烧坏。那条飞线是以前修好能用留下的

网友:
看上去是自恢复保险丝,要查原理图才知道型号

网友:
电容一般不会烧,除非发生重大事故

网友:
你这个板子好脏啊…………

网友(2018-02-05):
帮顶不是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