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用naza lite 悬停时会移动

楼主(2017-07-16):
起飞的时候,会向后有点倾斜或向左右倾斜,反正比较少垂直升空,上升后,无法悬停不动,即使定高悬停也会左右平移动,请求兄弟模友大叔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大师老师新手老手们教教我.....

网友A:
你需要一个光流定位  一个差分GPS

网友B:
欠着硬件呢

网友C:
这个价位的商品控就这样了,我的A2都会有点飘。何况lite呢?

网友D:
lite 飞450一般还是很稳的,不知道你飞控调试的如何,但硬件确实是有些差的,电调没看到你用的什么,但这个朗宇紫色电机确实不算很好。

网友E:
在室外开GPS的话一定范围内漂移是正常的,要知道这只是lite   在室内姿态模式漂移就还需要手动修正姿态才能行了   另外建议电池的接线接在绕过机臂接在下面不容易在下降的时候被桨打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lite 飞450一般还是很稳的,不知道你飞控调试的如何,但硬件确实是有些差的,电调没看到你用的什么,但这个 ...

好盈铂金20a,电机什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一个光流定位  一个差分GPS

大神见笑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盈铂金20a,电机什么好

稍微好点的  2212 1400kv多旋翼电机都可以,银燕   大疆   飓风   T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欠着硬件呢

是缺硬件我就放心了,证明设置没问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位的商品控就这样了,我的A2都会有点飘。何况lite呢?

嗯,不过飞两层楼高很稳,风很大都能稳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室外开GPS的话一定范围内漂移是正常的,要知道这只是lite   在室内姿态模式漂移就还需要手动修正姿态才能 ...

观察果然细致,我已经把电源线接在下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稍微好点的  2212 1400kv多旋翼电机都可以,银燕   大疆   飓风   TM

1400kv,有点耗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400kv,有点耗电啊

最近一直玩固定翼,脑袋没转过来,抱歉  应该是980kv。

网友(2017-08-17):
lite 漂移正常,我的也是,GPS 模式有时候都定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