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冠JR待用接收机SBUS的调试

楼主(2017-07-16):
如题,我用JR XG14想玩穿越机原厂的接收机贵不说体积也太大不合适!突然看到日冠待用的接收机可以用SBUS一个也就几十元很好,但是现在不会用啊!对频很简单啊!可是转换到特殊模式开遥控器指示灯一直是红色不能用啊!现在跪求各位大神指点江山啊!谢谢

网友A:
观望,我也想买这个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观望,我也想买这个接收机

买来了,这个sbus还没搞明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来了,这个sbus还没搞明白啊!

等你搞明白了我再买,

网友B:
R6DM-SB是短接第五个通道,按住背后的对频按钮,通电,再开控,不用管控的bind功能,接收变绿灯,对频就成功了,转换模式这个操作不影响对频,接收通电,不用开控,按照说明书
调好就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6DM-SB是短接第五个通道,按住背后的对频按钮,通电,再开控,不用管控的bind功能,接收变绿灯,对频就成 ...

调好之后开XBUS功能接收机亮红灯!没有信号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好之后开XBUS功能接收机亮红灯!没有信号是什么情况啊!

传统模式是好的吗,不管接不接CH6的SBUS,接收只要对好了频,接收就应该是亮绿灯

网友C:
天地飞六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统模式是好的吗,不管接不接CH6的SBUS,接收只要对好了频,接收就应该是亮绿灯

传统模式是好的对好频是绿灯开xbus B就亮红灯没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地飞六能用不

大哥天地方原厂的接收机才几个钱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传统模式是好的对好频是绿灯开xbus B就亮红灯没信号了

这个就诡异了,那如果先调到特殊模式(SBUS)后再对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诡异了,那如果先调到特殊模式(SBUS)后再对频呢?

今天又问了说是对好频直接使用就是sbus功能不需要在遥控器开起xbus
可是问题是我飞穿越机BF软件里应该用那个模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问了说是对好频直接使用就是sbus功能不需要在遥控器开起xbus
可是问题是我飞穿越机BF软件里应该用 ...

这个接收的SBUS和控的XBUS没关系,所以,控那边不用设置什么特别选项
遥控器那端,就按照传统的连线的情况用就可以了

楼主:
那F3飞控遥控器选那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F3飞控遥控器选那个?

当然选SBU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选SBUS了

OK谢谢啦

网友(2017-10-21):
请问下连接F4用日冠的R8DM-SB接收机,XG14控,接收已经对好频绿灯。 怎样设置?飞控软件里也是按说的设置成本SBUS模式,但是飞控设置软件遥控器选项,看不到任何通道舵量的变化。。。。。

网友:
遥控上不要选择XBUS,正常模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