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b6如何冲1s电池

楼主(2017-07-16):
买了个一拖2的线,想把两个1s电池变成2s给b6冲,用的平衡冲模式,电流0.5,结果鼓包了

楼主:
求助,什么问题

网友:
转接头啊

网友A:
用转接头直接插t插 不用接平衡头

网友:
想法不错,接线没错吗?串联总电压是7.4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转接头直接插t插 不用接平衡头

那选什么模式充电,不是平衡冲了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选什么模式充电,不是平衡冲了哇?

1s还平衡个毛线 就充电模式调到1s电流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还平衡个毛线 就充电模式调到1s电流小一点

你说的是一个一个冲吗?
电流0.4,显示电压4.2,而且不一会就提示充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一个一个冲吗?
电流0.4,显示电压4.2,而且不一会就提示充满

因为容量小啊

网友:
呵呵   你确定充电模式没错?   接线这个是需要知识的

网友B:
你还是一个一个冲吧    有时候平衡更花时间      不然就去学习下相关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容量小啊

其实是没冲进去,你说的这样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一个一个冲吧    有时候平衡更花时间      不然就去学习下相关知识

一个一个还是不行...怎么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是没冲进去,你说的这样不行啊

那你另请高明吧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一个一个充啊,把B6的输出接电池,使用锂电充电的第一档,选1S,不就行了

楼主:
这是按照你们说的一个一冲,开始充电后没几秒就显示充满...

网友C:
一个一个充,电流调小一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一个充,电流调小一点就好了

看楼上,0.4可以吗

网友:
玩1s我宁可专门买一个那种简易充,就是直接用平衡头充3s 4s 那种,然后做个多头的线,反正他就跟a6那种一样的每路都是独立的,但因为又没有a6那种智能,所以想几块充几块随便,单独拔掉一块随时插上一块都能充每块都不影响。

网友:
网上有卖三个串一起冲的,没充坏过电池呀

网友:
单个1s用手机充电器都可以

网友D:
如果是很快就充满了,八成是电池已经基本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很快就充满了,八成是电池已经基本不行了

难道真是电池坏了...

楼主:
此帖总结,大佬们方法对的,是我电池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