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机] 我也来挑战一下双流波箱

楼主(2017-07-16):
如题,研究了一些前辈的经验,结合自身的条件和配件,也来挑战一下,我的目标是能电动载人。
开贴是来吸收大家的意见,请随各位畅所欲言

参考原理也是这个

现在在收集配件,
电机是24V350W直流电机,链条传动。
差速器选用2组电动三轮车牙包,还有齿轮其他配件等到了再来更新。
结构体用线切割加工钢板后焊接而成。

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直线行驶中,有一侧阻力大,会不会导致跑偏?
因为有差速器在里面,两边动力输出能保持稳定吗?

网友A:
不如加个陀螺它跑直,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把转向输出减速比搞大点就可以防止逆流。。或者干脆用蜗杆。

网友:
转向本来阻力就大必须用大减速比来驱动,不然烧电机啊!!

楼主:
谢谢各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履带行走过程中刹车是什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加个陀螺它跑直,不知道行不行

我想用机械的方法实现,这样以后也可以使用汽油机动力

网友B:
你确定 你图上这两个金属齿轮是差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 你图上这两个金属齿轮是差速器?

是的,里面有差速齿轮组,电动三轮车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里面有差速齿轮组,电动三轮车用的

厉害了我的哥,你也是打算做大车吗?

网友:
不懂原理,但觉得好厉害

网友:
我是打算用汽油机,加这两个差速器,你和我想的一样用这种三轮车差速器,不过我要做个小的遥控的

网友:
能否留个q   q 一起探讨,有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履带行走过程中刹车是什么实现的?

说的对,转向动力源最好有自锁功能

网友:
上部驅動齒負左右旋轉,下面驅動齒負責前進後退....所以這不會有因雙邊出力不一而造成偏航

网友:
煞車點頭可以用配重及調整懸吊軟硬比例來模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