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960,大疆A2搭配,悬停时无风晃动,下降晃动

楼主(2017-07-16):
飞越960机架,动力朗宇4110   340kv    配的1555折叠桨,大疆A2飞控。目前发现悬停的时候没一点风,飞机也会前后左右的小幅度晃动,大疆客服让我校准IMU,校准后感觉好了很多。但是飞了几个起落又是这样了。重新校准后没多久又是一样,而且下降的时候,速度不能超过1.5米每秒。不然就明显的晃动了。而且晃动幅度会越来越大,感觉会失控炸鸡。只能推油门悬停下再继续下降,搞的现在都不敢飞高了,最多50米高度,感度目前是  基础感度  130 130 140    ,调大和减小百分之20感觉没什么明显区别,求大神帮忙分析下。真心感觉!

楼主:
大神们都泡妞去了吗?帮小弟分析下啊

网友:
感度应该多改一点,P值再调大,20%可能少了

网友:
改到170试试

网友A:
不过你说过一会又晃 那应该是飞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你说过一会又晃 那应该是飞控的问题

下降晃动的话一直都是存在的,不管有没有做IMU校准,只是做完IMU校准后不会无风悬停晃动了,感度的话大疆参考是120 120 130.     调到170不知道会不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降晃动的话一直都是存在的,不管有没有做IMU校准,只是做完IMU校准后不会无风悬停晃动了,感度的话大疆 ...
晃动就不应该存在,这么大的飞机170 不算大。我的小金刚700轴距都是150,你的电机kv太低,飞机自修复很慢,得靠调高感度让电机反应提升,从而让电机更的快反应飞控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晃动就不应该存在,这么大的飞机170 不算大。我的小金刚700轴距都是150,你的电机kv太低,飞机自修复很慢, ...

大神这么一说我好像明白了一点了。因为我这个电机KV低,所以同样的信号输出到电调上,我的电机转速要比高KV的低。所以修正更慢,我把感度调高试试,大神的也是A2飞控吗?悬停无风的时候小幅度的前后左右晃动是不是IMU的问题呢?

楼主:
大疆的技术也不知道怎么的,这两天打大疆电话死活没人接,打了好几个,每一个都打了好几分钟都没人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知道我的有问题故意不接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这么一说我好像明白了一点了。因为我这个电机KV低,所以同样的信号输出到电调上,我的电机转速要比高 ...

其实你这不应该是硬件问题。你试着调一下感度 20一调。不明显就再加。a2有蓝牙调参。手机装个app外场就可以调了。我用了好几个a2了。以前的6-8轴用的都是a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这不应该是硬件问题。你试着调一下感度 20一调。不明显就再加。a2有蓝牙调参。手机装个app外场就可 ...

我知道的,是用的手机软件调的感度。高低都试了,大疆技术说可能飞控里面的气压计有松动之类的原因,。已经发回去检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