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发动机磨合台

楼主(2017-07-16):
(无正文)

网友A:
夹紧式的试车台不好,1.容易损坏发动机机匣,2.容易造成发动机意外飞出。以上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紧式的试车台不好,1.容易损坏发动机机匣,2.容易造成发动机意外飞出。以上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 ...

我看老外的视频也是用这种磨合台,就模仿做一个。用防松螺母能防止发动机飞脱吗?

网友A:
我初中在军体校学习发动机的时候就是使用夹紧式的试车台, 结果由于发动机震动大而飞出来。螺旋桨直接打到我同伴手臂上,结果惨不忍睹。航模发动机磨合最安全的是使用木质的试车台,制作方便,又有减震效果。以上供你参考。
夹紧式试车台的优点是更换发动机迅速,前提是必须有安全销钉,紧固螺栓必须使用扭矩扳手,确保发动机可靠地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初中在军体校学习发动机的时候就是使用夹紧式的试车台, 结果由于发动机震动大而飞出来。螺旋桨直接打到 ...

下夹块换成木的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看着不错,好坏试了才知道

网友:
做的不错好手艺

网友B:
OS 155发动机都在用,完全没问题。锁紧螺丝要粗一点,我这台是M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 155发动机都在用,完全没问题。锁紧螺丝要粗一点,我这台是M6的。

你的做得比我好看。油门那里是用什么固定的?有照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做得比我好看。油门那里是用什么固定的?有照片吗?

网友C:
有图纸或者详细尺寸吗。求楼主分享一下,我也一直有想要做一个方便的试车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图纸或者详细尺寸吗。求楼主分享一下,我也一直有想要做一个方便的试车台

没有具体规格,就是在网上买了几种规格的铝条,根据发动机的尺寸大概切割的,然后钻孔上螺丝。

网友D:
我的20CC油机就是装飞机上磨合的,没用磨车台

网友E(2017-08-21):
引用 网友D:
我的20CC油机就是装飞机上磨合的,没用磨车台

dle? 我也新入了一台,正打算磨合。你的低中高速各磨了多长时间。我担心现在天气热地面磨合会不会过热.

网友:
木头凳上固定,最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dle? 我也新入了一台,正打算磨合。你的低中高速各磨了多长时间。我担心现在天气热地面磨合会不会过热.
...

是的,我的是DLE20CCRA,厂家出厂时有一枚怠速油针,已设定好位置,那是磨合时设定好的转速4500转,你不要动它,就用这个转速来磨合,新发动机磨合时,转速变化相差会很大,磨到转速稳定下来就可以了(稳定转带也会有小变化,相差100到200转是正常的,我是配合转速表磨的),另外,我每磨合10到20分钟会熄火让发动机冷却一下,因为我空闲的时间不多,前后大概花了三、四天才磨合好。目前飞了几十个起降了,没有空中熄火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