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稳的小胖

楼主(2017-07-16):
小胖经过不断的调试今天飞的最稳的一次,,可惜已遍体鳞伤。。电机动平衡也不是太好了,,,配置的2814   1000kv电机  APM飞控  非凡433   狗4  6m的GPS返航的绕圈老是异常不知道是不是星少?破烂的胖子讲究着飞吧下次炸脆了换新机

网友:
平时怎么不稳法

网友A:
视频没了,重新发一下呀,建议去B站发,优酷老删些FPV的视频

楼主:
塞电池的时候调好重心,,,起飞后切手动模式动遥控器的微调摇杆回中后尽量使飞机直线平飞,,然后降落看飞机的副翼位置,在平衡模式下飞机放平用螺丝刀调副翼的拉杆位置.最大限度减少维持飞机直飞飞控做出的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没了,重新发一下呀,建议去B站发,优酷老删些FPV的视频

网友B:
apm校准水平是不是机头垫高~  pid有没有改?  昨天我装好apm小胖拿去试飞飞机低头厉害,而且默认pid 和角度限制  拉不起来,拐弯直径也特别大, 最后在几百亩棉花地里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校准水平是不是机头垫高~  pid有没有改?  昨天我装好apm小胖拿去试飞飞机低头厉害,而且默认pid 和角度 ...

没有吧?飞控加速度校准好水平装在飞机的重心位置,你的机头偏重吗?还是电机推力线不对,我的飞了一会自动调参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没了,重新发一下呀,建议去B站发,优酷老删些FPV的视频

是你们自己作死 飞就飞还发网上去 没见 板块头条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吧?飞控加速度校准好水平装在飞机的重心位置,你的机头偏重吗?还是电机推力线不对,我的飞了一会自 ...

飞控就在重心,默认参数飞的,拐弯直径太大了~ 而且默认感度也低,低头就拉不回来。 2814电机 4s 5200     你没动pid 感度 角度限制这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吧?飞控加速度校准好水平装在飞机的重心位置,你的机头偏重吗?还是电机推力线不对,我的飞了一会自 ...

还有电机 有没有垫螺丝? 我只直接装上去的

网友C:
apm支持固定翼自动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支持固定翼自动调参?

支持0000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0000000

有相关资料吗?我去试试看

网友(2017-08-28):
楼主你好,飞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