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7-07-16):
我把2块CC3D刷了CF。现在又想刷回OP。

用TTL 方式刷入BL-CC3D.BIN

用15.0.2的GCS刷了软件。都很顺利。

但是用USB线连接CC3D,在GCS里面死活没办法发现端口。这是啥原因啊。CC3D本身硬件应该没事,没有可能2块出现一模一样的问题。

求教各位,这啥问题啊?该如何解决?

楼主:
现已经查明,是从官网下载的BOOTLOAD的原因。

这个需要从CC3D内部用FTDI方式拷贝一份BIN出来,哪位大侠有啊,谢谢了。

网友A:
刷回OP干嘛,CF不是挺好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回OP干嘛,CF不是挺好的嘛

CF好象不支持固定翼

网友B:
引用 楼主:
CF好象不支持固定翼

BF CF里可选固定翼类型,但我没有实验过,直接把固定翼架上图传和镜头就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BF CF里可选固定翼类型,但我没有实验过,直接把固定翼架上图传和镜头就飞

我放了摄象机上去后,摇晃很厉害,基本没法子看,所以想用CC3D 稍微平衡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放了摄象机上去后,摇晃很厉害,基本没法子看,所以想用CC3D 稍微平衡下。

我是把小赛架上图传和摄像头戴眼镜全程第一人称起飞、航线和降落,感觉还行,不算太晃。

网友:
有帖子说过,再刷回OP后。
到OP的地面站里,再恢复一次。

网友C:
我是从OP地面站恢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从OP地面站恢复的

我当时刷的是HEX文件,把CC3D内部好像都清空了。你这个还能从OP地面站恢复,那说明还没有完全把其内部的BOOT机制破坏掉,它还支持用OP协议和OP的GCS通讯。

楼主:
目前,我这2个CC3D,刷CF,一点问题都没有,插电脑上,直接就可以认出虚拟COM口,但是刷OP,插上,就把它在XP下认成USB 人体学输入设备和HID兼容设备,端口死活出不来。这样,也就没法和OP的地面站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