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180有刷电机KT板机飞行心得

楼主(2017-07-16):
心血来潮,想用手头的180有刷电机来测试能不能飞飞机。手头正好有未完工的板机。于是开始改造,网上购买了有刷电调,其它物品手头都有。最后的成品就是这个样子。
飞机采用腰推机型,翼展50cm,没有翼型,飞机含500mah电池210g,飞机采用6030浆,推力约190g。推重比不到1。
飞行情况(未摄影):在微风逆风的情况下飞行,飞机可以顺利起飞,但飞行速度很慢,在30度仰角的情况下,平稳爬升到10m左右,不敢机动,忽然螺旋下坠挂上树。取下来,发现电机很烫。未再飞行。
经验:
1、通过飞行,发现这架飞机的布局还是比较合理,稳定性还是可以的,没有出现秒炸。最近我注意到飞机中心的高度问题,为了降低重心,我特地在下面加了一片配重板,电池的位置尽量靠下。
2、很显然,180电机超负荷了,飞了1分钟不到就烫的要死,在飞下去估计得烧毁。结合我之前380电机飞机的经验,有刷电机最好能够双发,这样才能带的动飞机。还有发现有刷电机容易坏,380电机和180电机一撞机,要么轴湾了,要么电刷坏了,彻底报废。而我的第一个XXD2212电机经过多次强烈撞击,还能用,最后飞丢了。
3、飞机的动力不足,虽然能飞,但是无法控制,这一点我再塞斯纳、飞翼、KT板机都有验证过,一种情况在空中扭来扭去,不听使唤,操作手忙于平衡。另外一种情况能够平稳飞起,但是一机动,马上失控。4、由于飞机的翼型、制作工艺问题,飞机即使能飞,也是非常耗电的,导致电池飞不长时间,一个起降后就要换电池,今天我的另外一个板机就是在第二个架次时,电量不足,推力不足,难以控制,最好坠地,把无刷电机线都撤出来了,大家帮我看看能修吗?
总结:
以后不再使用有刷电机,能用无刷的就用无刷。飞机的制作工艺有待提升,关键是要给飞机减重。

楼主:
这是坏掉的飞机和电机,BL180电机,地平线的,买的时候还是蛮贵的,哪位大神知道能修不?

网友:
当然能修,大不了重新绕一下嘛。

网友:
厉害,实践出真知啊

网友:
你可以把动力装在手抛机上,保证你爽

网友:
有刷电机只要匹配良好加上较好的翼型还是可以飞的很不错的,早期的一些商品机比如火鸟,翼龙等等配的还都是镍氢电池飞的依然很好。

网友A:
180 有刷电机是从哪儿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0 有刷电机是从哪儿买的?

淘宝,好一点的,大概五块钱一个,也有1元一个的!

网友B:
你桨太大了,180电机kv很高的。。。

网友:
自制 要求 水平 高呢   买epp的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桨太大了,180电机kv很高的。。。

是啊,不宜用大浆,但是为了增加动力,用了大浆,然后电机就过载了,烫的厉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不宜用大浆,但是为了增加动力,用了大浆,然后电机就过载了,烫的厉害

桨太大动力只会减小,有刷电机扭力太差,大扭矩下损耗太大。。。

我的空心杯小直机,同样油门,大螺距低速上升很艰难,小螺距高转速就很容易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太大动力只会减小,有刷电机扭力太差,大扭矩下损耗太大。。。

我的空心杯小直机,同样油门,大螺距 ...

值得参考,当时我先用5030的浆,发现动力不行,后来上6030勉强可飞,具体动力没有仔细对比,只是靠感觉!

楼主:
今天对比了一下,6030浆220拉力,5030浆200克拉力,

楼主:
想用380电机试一下能不能飞,但是一分析,不用试,一定能飞!重量增加20克,但推力增加约80克!推重比超过了1,之前达不到1

楼主:
就是不知道有刷电机和无刷的效率差多少

网友C:
有刷电机是可以飞的,但对电机,桨,机身翼型要求很高,180电机一般配4寸桨,再大就会过载,机翼必须要有翼型提高升力,还是挺好飞的,你可以看看我的帖子,最近一个月一直在研究有刷1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刷电机是可以飞的,但对电机,桨,机身翼型要求很高,180电机一般配4寸桨,再大就会过载,机翼必须要有翼 ...

我看到了,你的飞机不错,做的很规整,我的板机不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了,你的飞机不错,做的很规整,我的板机不太好

搞个翼型出来,提高点升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