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买的2辆车前轮都不平行是故意的么?

楼主(2017-07-17):
最近买了2辆车,全比例,连遥控器的套装。前轮都不平行,呈外八字,而且都不能调节。是故意搞成这样,好吃胎卖配件么? 一辆是伟力的24438小攀爬,还有辆高速的不知名牌子。方向控制的球头连杆都是固定长度不可调的,显然出厂就这样子。都是负前束,真车不都是前束么?负前束和前束效果一样么?

网友A:
我是学汽修的 正常的汽车都具有前轮前束  也就是说两个转向轮的前端距离小于后端距离  因该也就是你说的外八字
<

网友A:
但应该肉眼不易观察出来  也许你的前轮前束值比较大 你可以调小一点
<

网友B:
真车就这样,不过肉眼不容易看出来。模型车变形更大而已
百度 前轮前束,车轮外倾角 字比较多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增稳 故意的 不用担心
<

网友C:
建议楼主百度学习一下,车跑直线高速时全靠这个外八来保证呢

网友D:
应该前轮内8,后轮外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学汽修的 正常的汽车都具有前轮前束  也就是说两个转向轮的前端距离小于后端距离  因该也就是你说的外 ...

外八字的说法歧义很大,造成你误解了。我两个车都是负前束,就像你立正以后,看自己的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应该肉眼不易观察出来  也许你的前轮前束值比较大 你可以调小一点

我这2车都角度多,一眼能看出,而且无法调节。24438完全没法动,另一个车,自己配连杆,应该能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车就这样,不过肉眼不容易看出来。模型车变形更大而已
百度 前轮前束,车轮外倾角 字比较多看看就明白了 ...

我这2车,都是前轮严重负前束,微小内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百度学习一下,车跑直线高速时全靠这个外八来保证呢

看我上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前轮内8,后轮外8

内外有点说不清。看我上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学汽修的 正常的汽车都具有前轮前束  也就是说两个转向轮的前端距离小于后端距离  因该也就是你说的外 ...

我淘宝上逛了下,发现很多全比例车都是负前束,和我手里两个车一样,和你说的正好相反。什么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百度学习一下,车跑直线高速时全靠这个外八来保证呢

百度学习了,说车子都是前束用来自动回正,也就是你说的走直线。但是我的车,和淘宝上的模型车,都是负前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车就这样,不过肉眼不容易看出来。模型车变形更大而已
百度 前轮前束,车轮外倾角 字比较多看看就明白了 ...

我这车都是负前束,内倾。淘宝上我看了,别的车也是负前束。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八字的说法歧义很大,造成你误解了。我两个车都是负前束,就像你立正以后,看自己的脚。

那就调节   否则论坛磨损加快或者行驶阻力增大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淘宝上逛了下,发现很多全比例车都是负前束,和我手里两个车一样,和你说的正好相反。什么道理?

那就尽量调节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淘宝上逛了下,发现很多全比例车都是负前束,和我手里两个车一样,和你说的正好相反。什么道理?

这个不晓得 我不知道车模厂家是怎么想的   反正真车转向轮有主销后倾 主销内倾 前轮前束 车轮外倾  这几个参数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晓得 我不知道车模厂家是怎么想的   反正真车转向轮有主销后倾 主销内倾 前轮前束 车轮外倾  这几 ...

我百度了,真车是这样。然而,淘宝上随便搜下,都能看到航模车的前轮是负前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