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8J求助,谢谢

楼主(2017-07-17):
各位,我用FUTABA T8J,出了点问题
上周打开控原先设好的襟翼一打开变成一边上一边下了(我用的襟副翼,没有单独的襟翼也就是副翼一边一个
舵机
)这种方式以前用过好多飞机,一直很好用
这次随便怎么设都不行,昨天战高温搞了好长时间还是不行, 是不是我的控坏了,谢谢!

楼主:
原因已找到原来是飞控惹的祸,把飞控拆了一切正常

网友A:
哈哈 换 新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换 新的飞控
这种飞控我有二个,用另外一个,以后慢慢弃用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