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2s的rx2622无法对频????

楼主(2017-07-17):
前一些阵子,收的两架02s,两个接收机用d7e刷的D固件都能够对频,要说的是这个rx2622当时天线就快脱落,对频的时候用导线接一下替换一下就能对上,于是就将天线焊接了一下就放在一边收起来了。
今天抽空将rx2622拿出来装机对频,结果死活对不上?光闪灯,怎么也对不上……刷了G固件也不行,什么清除固定码都试了还是不行,但是另外一个还是秒对……
想了想,问题应该出在接收上了,可能是当时焊接天线时烧了某个元件,但是表面没有烧毁痕迹,手上光有一个万能表了也不知道两哪儿呀……恳请懂行的各位前辈给小弟指个路……不甚感激…

网友A:
天线请换黄铜芯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请换黄铜芯线试试

换了一根黄铜的导线还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请换黄铜芯线试试

红灯一直闪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红灯一直闪

只能说,慢慢修,修不好就换kbar

楼主:
这是逼我上(K8+卫星)的节奏嘛?继续等高人指点…

网友A:
换个模型选择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模型选择看看

重新建的模型也对不上…

网友:
那就头大了,怕是焊接天线的时候伤到其它的电子元件了

网友A:
看看天线附近的电路板上的线路有没有断,瞧仔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天线附近的电路板上的线路有没有断,瞧仔细了

对,我也是这么猜测的,表面上并无烧毁痕迹,但是又不知道用万能表测量那里的数值进行排查…………

网友C:
顶过……(短短两个字,就说明我来过,并且帮你顶了。也许不带有其他感情,但后面由六个点书写的省略号,说明了我还是有内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过……(短短两个字,就说明我来过,并且帮你顶了。也许不带有其他感情,但后面由六个点书写的省略号,说 ...

头像非常有喜感,联系上了售后服务,交给他们修理了………祝好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头像非常有喜感,联系上了售后服务,交给他们修理了………祝好运……

你是用何种方式联系上华科尔的售后的,我也想找他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用何种方式联系上华科尔的售后的,我也想找他们呢。

淘宝华科尔旗舰店的客服告诉我的

网友E:
2622有2801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2622有2801接受的

也就是说试试里面的wk2801?这倒是没怎么注意,不过已经返厂,等寄会来,再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