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很遗憾,330找了一天也没找到个合适的,想想还是入个342吧,各位不要说我三分钟热度,

楼主(2017-07-17):
鉴于330找了一天也没找到合适的,加之342型号很多且看了《航空模型》一篇文章,最终决定342了,当然各位有更好的意见可以提出来。天翼家的342,39寸,轻木架+EPP。翼展990,店家推荐配置:
电机:2215.2216.2217.2864    KV920_1100
电调:30A
舵机:9克
桨:1047,1147
电池:3S  1000,1300     25C
主要有几个问题想问
1,电机谁家比较好?
2,舵机1.6KG-CM够不够?
3,空机280价格如何?
4,这机子(15E)做3D入门机如何?
图片有点大,稍后再传。请各位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买天翼像真的那个会好飞点而且感觉更耐炸点~~   起码我是这么觉得的   入门LY2216就够了
如果追求NB 技术够赞 就是6S动力了  可以参考 KT哥和3D狂人的 2312电机配6S~~ 爽到爆~~~

网友:
这个比像真更适合入门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天翼像真的那个会好飞点而且感觉更耐炸点~~   起码我是这么觉得的   入门LY2216就够了
如果追求NB  ...

首先感谢回复,还有 ,那个舵机够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回复,还有 ,那个舵机够用吗

舵机看你预算了  我看过3d狂人飞15e视频就用银燕普通数码舵机 嗷嗷叫~还是技术好~
最近玩了直机才知道什么是好舵机……反正15e 舵机很难炸坏 可以一步到位 deko1102  kst gdw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看你预算了  我看过3d狂人飞15e视频就用银燕普通数码舵机 嗷嗷叫~还是技术好~
最近玩了直机才知 ...

好的谢了,,,

网友:
很高兴你采纳了我的建议,我的还在路上。祝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