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KONG 130飞蛋小升级 Make your Fly Egg great again

楼主(2017-07-18):
自从拿到KINGKONG的130飞蛋之后一直是爱不释手,套用Apple的广告语叫“让我,飞了又飞”。动力、续航各方面都让我非常满意。但是总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飞蛋也不例外。最然我感到遗憾的是这个可调镜头座竟然不支持我最爱的一款镜头,还有虽然电调支持Dshot但是飞控并不支持,因为在Dshot协议下Motor 1是不会转动的,这是PIKO飞控的缺陷,所以一直还是以oneshot125协议在飞。
本来是懒得去修改了,但是这几天外面太热了,宅家里又没啥鸟事,想想还是升级一下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首先把飞蛋拆了。。。。准备好自己喜欢的镜头,太宽的我就无能为力啦。

先来解决Dshot的问题,这个在硬件上需要将PPM引脚和PWM1连起来。下面两张图,一张是没连之前的样子,一张是连好的样子。注意飞线的两头,不要接错位置。对于使用PPM接收机的同学我只能说声抱歉了,没有空余的PPM引脚将不能兼容dshot
Dshot硬件部分改动就结束了。还有一些软件配置,我们一会到betaflight地面站软件里设置。之后把自己喜欢的镜头焊到KINGKONG Q100图传上。如下图这已经是我换好的样子。
将图传电源线接到电池上。对,你没看错是电池上。千万不要接到飞控的5V上,哪怕飞控的5v有很强的驱动能力,比如3A的驱动力。再强调一遍直接接到电池上,只要你用的电池是2S~4S就可以直接接。我一直都是直接接到电池上,在飞行过程中电池电压低至5V都没出过问题,没有出现过图像丢失的情况。接好如下图
下面就比较关键了,是装镜头。首先用两根扎带将镜头绑到镜头座的中板上,具体绑法参考下面两张图
绑好之后将镜头中板装回两个金属侧板中,你说镜头座侧板?那个不需要了。中板装回去后可以发现现在镜头角度可以任意调节,但是无法固定。如下面两张图
将镜头调到自己喜欢的角度,这个时候将刚才剪下来的扎带头从侧板插进去,同时穿过镜头座和镜头之间的缝隙。如下图
我是为了拍照好看所以把扎带先剪短了,实际可以先不剪,然后将扎带再反插回周围空着的孔里。如下图

全部弄好就是这效果

这里要注意一下,我特意将接收机绑在飞控上,同时让扎带的锁头处于飞控的正上方,顶住图传。因为图传发热大,这样就有更多的空间散热,同时不会因为热量大而影响其他模块工作。上面有两个孔用扎带扎一下,一个是挡住图传不让它跑出机身,再一个是可以将接收机天线绑到扎带上,防止天线太软在做动作时被吸进螺旋桨。硬件改造到此结束。
下面将进行软件配置。首先卸桨,不要偷懒,安全第一
打开cf并连接,选择CLI选项卡,进入CLI模式。

输入命令RESOURCE并回车如图
Cf返回各种资源绑定情况
可以看到PPM引脚是占用的A07引脚,我们要解绑此引脚并重新绑定到MOTOR 1上。首先解绑PPM,输入RESOURCEPPM 1 NONE并回车
然后在输入RESOURCE MOTOR 1 A07并回车
最后输入SAVE并回车保存

如图
最后强烈推荐一下任意角度解锁,这对于我这样经常挂树的同学来说非常有用,挂树上实在弄不下来还可以解锁推油多试几次可能下来,也可能烧电调,电机。双刃剑,看自己怎么用了。输入set small_angle=180回车,然后输入save回车保存。

然后到配置界面将电调协议选到dshot600,保存重启。去电机页面看看,电机转动是不是都正常。全部弄好后装上一套新桨看看效果,哈哈真不错。
整个小升级到此结束,享受飞行的乐趣吧,祝大家爽飞!

最后小小的透露一下,KINGKONG正在开发的新版镜头即将上市,据说这款镜头效果非常好,如果不想折腾的同学可以耐心等待哦。

网友A:
我也入了这个130个月了,这机相当不错,结实、好飞、续航、图像清晰度等都做得想当好,现在一点不足,配的防撞圈太脆很容易断。

网友B:
其实,为了追求一个dshot,搞这么复杂,真没必要啊

oneshot125和dshot,实操,飞手估计很难感受到明显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为了追求一个dshot,搞这么复杂,真没必要啊

oneshot125和dshot,实操,飞手估计很难感受到明显区 ...

无聊的产物,开始就说过了。

网友:
期待能装微雨燕摄像头

网友C:
最关键的osd怎么没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入了这个130个月了,这机相当不错,结实、好飞、续航、图像清晰度等都做得想当好,现在一点不足,配的 ...

我看到有卖那种涵道保护圈的,还有铝合金的。
我现在在犹豫入100还是130?给个意见呗!
另外我可以买不带接收机的,然后用我的天地飞六a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关键的osd怎么没搞

OSD我有1个micro miniOSD,刷的1.68版固件,用在另一个飞机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到有卖那种涵道保护圈的,还有铝合金的。
我现在在犹豫入100还是130?给个意见呗!
另外我可以买不带 ...

我最开始玩的时候也很在意涵道保护圈。但是时间长了发现这东西很影响飞行性能的。一般拆掉比较好飞。而且声音能更安静。在2s供电1104~1106这个级别里越接近3寸桨越好飞。所以建议是桨越大越好。可以不带接收机,我不懂贴地飞遥控,但是F3飞控应该能兼容市面上大部分接收机的,你的想法应该可行。祝早日爽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最开始玩的时候也很在意涵道保护圈。但是时间长了发现这东西很影响飞行性能的。一般拆掉比较好飞。而且 ...

那你当初为啥没买100轴距的呢?就是因为电机动力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当初为啥没买100轴距的呢?就是因为电机动力嘛

100轴距桨小,130桨大。100不如130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到有卖那种涵道保护圈的,还有铝合金的。
我现在在犹豫入100还是130?给个意见呗!
另外我可以买不带 ...

和你一样的想法,但是铝圈就算了,一炸就得变形

网友E:
kingkong的东西有官方店吗?在哪里买?还是全部走经销呀

网友F:
我可不可以bb响的焊盘解绑,然后再把1号电机绑到bb的资源口,1号电机接bb的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可不可以bb响的焊盘解绑,然后再把1号电机绑到bb的资源口,1号电机接bb的焊盘

不清楚,因为电机的线都是从单片机定时器的PWM线上出来的。这要看bb的口在不在PWM上,还有,软件是否支持。你可以试试。顶多工作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kingkong的东西有官方店吗?在哪里买?还是全部走经销呀

都是走经销的,某宝上看看,像啥007rc之类的

网友:
觉得130的还不错

网友(2019-11-04):
楼主赐我一个飞蛋100的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