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诚心请教,你们是怎么控制船上水泵开关的?

楼主(2017-07-18):
各位朋友,你们是怎么控制船上水泵开关的?

买了一个通道开关  ,这个样子 :
介绍说持续5A

又弄了个水泵,这个样子:
说工作电压12V,电流 0.5-1.2A

遥控器是FS GT2B,第三通道是个按钮。

现问题是控制器控制LED灯没有问题,插上水泵时,无法长时间工作,转个几秒钟就自己停了,像自我保护,但是完全不发热。

这个难道还是电流过大?
怎么弄呢?
如果加继电器的话,怎么接线啊?车用的12V继电器可用吗?
还是换一个更大电流的控制开关?
要不直接使用微动开关?

还有,很多人说直接用个有刷电调插三通道,我怎么插的没用呢?看闪灯状态像是无信号输入。
主电调是无刷的,会冲突吗?

网友:
8毛钱温控开关可以解决的问题。真心没必要用20元的遥控开关

网友:
小手一抖 积分拿走

网友A:
你这个通道开关是用LED灯的吧····按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是电流达不到·····这样的话还不如直接用一个10A以上的电调BEC不要正极接遥控器比例通道··还可以控制水流量大小
我的就是这样接的···不想加一块电池的话用主电池的平衡线输出给这个电调供电··但是要焊个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通道开关是用LED灯的吧····按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是电流达不到·····这样的话还不如直接用一 ...

我那是个枪控三通道是开关,试过插了一个有刷电调挑了正极线,插上去无法控制,显示无信号状态。
还有个麻烦是那个三通是个按钮,没法确知当前的输出信号值(如果是拨杆就方便了),我记得基本上电调上电都应该是最低位,否则不能正常。

网友:
要用有刷电调,买个好赢的,

网友:
用有刷电调并联到油门上试试看?这样还有线性(仅供参考 我也没试过)

网友:
微动开关加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是个枪控三通道是开关,试过插了一个有刷电调挑了正极线,插上去无法控制,显示无信号状态。
还有个 ...

宝贵的第三通道和那个遥控开关留给灯光吧,买个8毛钱一个的温控开关,完美解决电机水冷问题!

网友B:
我最近也在为这个事头疼。你说的温控开关是不是这种可调式的温控开关?可靠性如何?

网友:
舵机+微动开关

网友:
宝贵通道留给灯光,这水泵,我用了个小电池,直接手动按个开关,下水打开即可,,,
反正很省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在为这个事头疼。你说的温控开关是不是这种可调式的温控开关?可靠性如何?

我理解的温控开关是这个样子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的温控开关是这个样子滴

楼上的。正解!串联在冷却泵电路上,省电又安心,我选择60度,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2017-08-20):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正解!串联在冷却泵电路上,省电又安心,我选择60度,希望能帮到大家!

好思路,我还正准备实验呢!

网友:
我是买的限位开关 长杆的那种 然后用一个舵机 把舵机和限位开关黏在一个  舵臂动的时候刚好能开启开关 怎么粘自己琢磨吧 很好用 继电器太麻烦

网友:
直接手动按个开关,下水打开即可,一直开着,下水打开即可,一直开着,下水打开即可,一直开着,下水打开即可,一直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