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固件3.5的主要改进

楼主(2017-07-18):
千呼万唤的3.5固件正式版于今天上午发出   3.5针对3.4做了比较大改动 这里拣几个比较大的改动给大家讲下
1统一固件类型    对多旋翼玩家最重要的就是取消了机架区别   所以旋翼飞行器都采用一个固件  包括直升机 各种3 4 6 8轴

不管你刷几轴的固件都会有这样一个功能

让你选择几轴、是X飞行模式还是十字飞行模式

如果你在这里不选择机架类型就会出现如下错误

prearm:check firmware or frame_class

再一个就是自动调参可以从Loiter或PosHold飞行模式调用,AutoTune将执行5M 弱位置保持 自动调参时再也不用来回修正飞机位置了

加入了双GPS混合定位 以前PIX使用两个GPS至少是互相作为备份 每次只使用一个  现在可以双GPS同时工作

楼主:
还有RCx-function参数
变成了SEVO-function

网友:
顶起,,看了 ——
俺又得 下载  新版本了。

网友:
越来越不错了

网友:
超声波定高固件有没有修复呢?

网友:
两个GPS如何同时工作?

网友:
怎么 下载啊 求链接

网友:
改的越来越好了!!

网友A:
px4的原生固件里,一直是双GPS,双罗盘。
如果是pixhawk,我更推荐原生的px4firmware,主要是启动速度快,稳定性也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px4的原生固件里,一直是双GPS,双罗盘。
如果是pixhawk,我更推荐原生的px4firmware,主要是启动速度 ...

多谢大神指教  请教一下pix的MP固件跟原生的px4固件有没有优劣之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指教  请教一下pix的MP固件跟原生的px4固件有没有优劣之分

原生固件在pixhawk上运行速度快,平衡性好,对不同轴距适应性也好不少。
早就可以支持双GPS,多传感器(多个地磁、多个加速计之类)。
支持传感器融合。以及多方位测距。

网友B:
还有别的改进没?貌似不知道从哪个版本开始,pid的初始参数已经和老版本的不一样,请问调整方式还是和以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别的改进没?貌似不知道从哪个版本开始,pid的初始参数已经和老版本的不一样,请问调整方式还是和以前 ...

有很多改进 大部分普通模友用不上 我只把对模友影响最大的几个挑出来了  默认PID在更早的版本就变了但调试跟以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很多改进 大部分普通模友用不上 我只把对模友影响最大的几个挑出来了  默认PID在更早的版本就变了但调 ...

这个我理解,以前我用3.3.1~3.3.3这些都没变,最近才发现的

小飞机的参数如何应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理解,以前我用3.3.1~3.3.3这些都没变,最近才发现的

小飞机的参数如何应付呢?

如果是450 550直接默认就行  默认PID是给3DR IRIS用的  IRIS本身轴距就是550 如果觉得不合适就自动调参最后把pid往下降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450 550直接默认就行  默认PID是给3DR IRIS用的  IRIS本身轴距就是550 如果觉得不合适就自动调参最 ...

灾难找不到以前调机的感觉

网友C:
我还在用3,33新版小白先上吧
楼主内置罗盘可取消不用及用二个外置取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在用3,33新版小白先上吧
楼主内置罗盘可取消不用及用二个外置取代吗?

可以不用内置  极力推荐3.5 如此老旧的固件浪费了PIX的硬件平台3.3以后的EKF非常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不用内置  极力推荐3.5 如此老旧的固件浪费了PIX的硬件平台3.3以后的EKF非常强大

比如说?这个ekf在老版本的评价里来来回回好几种,一下有一下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不用内置  极力推荐3.5 如此老旧的固件浪费了PIX的硬件平台3.3以后的EKF非常强大

能关掉内置罗盘,这个望的很久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原生固件在pixhawk上运行速度快,平衡性好,对不同轴距适应性也好不少。
早就可以支持双GPS,多传感器( ...

原生PX4固件对传统直升机支持的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原生PX4固件对传统直升机支持的就不行了!

我还用在直升机上用过pixhawk呢,主要是能装pixhawk的直升机,飞行成本比多旋翼高很多

目前见过能适合各个级别直升机(包括200,250这类)貌似也就cc3d了,但是性能不知道.

mini apm和mini pixhawk还是一句话,尺寸.....

网友E(2017-09-06):
引用 网友A:
我还用在直升机上用过pixhawk呢,主要是能装pixhawk的直升机,飞行成本比多旋翼高很多

目前见过能适合各 ...

450电直没问题吧?我的好久没拿出来玩了

网友F:
楼主莫非是东区间谍

网友:
引用 网友E:
450电直没问题吧?我的好久没拿出来玩了

450不行,pixhawk体积太大.

目前用在小级别电直上的飞控,功能都不够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莫非是东区间谍

没错... 大概猜到你是谁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以不用内置  极力推荐3.5 如此老旧的固件浪费了PIX的硬件平台3.3以后的EKF非常强大

怎样关闭内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样关闭内罗盘?

把使用这个指南针的对勾勾掉即可

把使用这个指南针的对勾勾掉即可

把使用这个指南针的对勾勾掉即可

网友:
好帖子,说的灰常清楚了。学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原生固件在pixhawk上运行速度快,平衡性好,对不同轴距适应性也好不少。
早就可以支持双GPS,多传感器( ...

qgc怎样调参数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G:
qgc怎样调参数命令?

parameter选项里面直接调

网友H(2017-10-18):
引用 楼主:
可以不用内置  极力推荐3.5 如此老旧的固件浪费了PIX的硬件平台3.3以后的EKF非常强大

这个固件我的四轴上油门有延迟,非常影响控制,低版本的倒是没有此现象,请问楼主的机器上有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固件我的四轴上油门有延迟,非常影响控制,低版本的倒是没有此现象,请问楼主的机器上有问题么?

可能是由参数上的变化让油门手感变化了 你调这个参数试试
MOT_SPOOL_TIME

油门反应速度 应该是数字越小反应越快  其实我觉得不用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由参数上的变化让油门手感变化了 你调这个参数试试
油门反应速度 应该是数字越小反应越快  其实我 ...

谢谢了,刚开始版本没有选择对,我重新调试一下看看,谢谢了

网友:
高手呀  以前用过apm    调试 相当复杂

网友(2017-12-10):
楼主为什么我的3.5版本的固件油门有延迟   拉到底后要一会电机才停

网友:
现在3.5的版本好用吗?

网友I(2018-05-19):
你好,我用的是权盛pix3.46版本,机架是dh410,刷最新3.55版后出现2个问题,第一是机架选择第一和第二项都不行,第一项十字有四轴,但是解锁起飞就空翻,第二项x型好像没有四轴,油门无法控制,一动飞机就乱跑,我从故障保护里面看,油门一动,有6个通道的油门输出。还有问题就是用1.3.55版的mp飞行模式不能选、用低版本的倒是能选模式,但是机架又无法选择,这两个问题困扰很久,求高手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我用的是权盛pix3.46版本,机架是dh410,刷最新3.55版后出现2个问题,第一是机架选择第一和第二项都 ...
等会儿我看看

网友J(2020-03-22):
楼主有pix固件吗?我的地面站下不了固件(
1945787882@qq.com
)

网友K:
gps协同工作很好 原来的只是那个号就用那个

网友L(2020-05-04):
咋没有两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