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帮帮忙

楼主(2017-07-18):
为啥飞机链接飞控后显示串口成功,过一会显示 配置信息10秒没有接收到。通信错误!

网友:
不懂 楼下来回答

网友A:
以前碰到过一次,重装软件可以搞定。

网友B:
是不是飞控版本高,地面站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飞控版本高,地面站太低

不是的,我昨天还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碰到过一次,重装软件可以搞定。

我重新安装了,也不好使。

网友A:
电脑上有很多串口,选错串口,也是一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上有很多串口,选错串口,也是一种可能

串口成功,接下来就是这样的画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口成功,接下来就是这样的画面

波特率对吗? 要设定到115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口成功,接下来就是这样的画面

发一个“串口成功”的截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对吗? 要设定到115200

对的。

网友:
你这个角度,有用的信息都没有看到。
要像我这样取景

网友:
还有确认一下飞控里是CF的固件。 现在用CF的人不多。建议你用BF, 装一个BF Configurator试试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