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助

楼主(2017-07-18):
这个接收器该怎么接线才能变成普通的7通接收机啊

网友A:
萌新是个什么  这里都是爷们别卖萌…这个是SBUS  没必要改普通接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萌新是个什么  这里都是爷们别卖萌…这个是SBUS  没必要改普通接收

这个可以飞直升机吗?就是看到小巧,没发现优势,看到论坛有改无线模拟器的帖子。天地飞售后说是飞穿越机的!我有点晕,也不知道卫星是什么东西,在直升机上的应用,我是天九控。谢谢

网友:
自己 看看 相关说明 改装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飞直升机吗?就是看到小巧,没发现优势,看到论坛有改无线模拟器的帖子。天地飞售后说是飞穿越机 ...

卫星接收机是因为2.4G接收机天线尺寸小,非常容易被飞机的结构完全遮挡,如果是被金属或导电材料遮挡会使信号变差甚至完全被屏蔽,进而造成失控。卫星接收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被发明出来的,其本身就是个普通接收机,但信号输出一般是串行输出(3线或2线,不能直接接舵机),和主接收机的专用接口连接。卫星接收体积较小(因为省掉了连接舵机的多组插针),一般和主接收分别位于屏蔽结构的两侧,这样当主接收的天线被遮挡时,卫星接收正好位于可以理想的接收信号的一侧,这样当主接收机接收不到信号时就会接收从卫星接收传送过来的数据,从而尽可能的避免失控的情况出现。

因为卫星接收输出信号是未经分离的PPM信号,所以不能直接连接PPM舵机,但理论讲SBUS接口的卫星接收是可以直接驱动SBUS接口的舵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卫星接收机是因为2.4G接收机天线尺寸小,非常容易被飞机的结构完全遮挡,如果是被金属或导电材料遮挡会使 ...

没有看明白,简单说说卫星接收机的应用吧,我是飞直机的,看到很多小机用卫星做小电直的接收机,450可以吗?有什么优劣?谢谢

网友:
表示不懂,但还是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