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玻璃钢船体,需要什么材料,大体步骤。

楼主(2017-07-18):
请问,做玻璃钢船体,需要什么材料,大体步骤。

请帮忙说一下,所需材料,包括配比,越详细越好。
步骤的话,可以大体说一下,不需要详细。

谢谢。

网友:
也想学这个!有大神指导下!订

网友A:
想做玻璃钢船体,你主要不怕痒就行

网友B:
准备钱和时间就行了

网友C:
玻璃布 环氧树脂 毛刷 塑胶手套 口罩最重要是有一个合适的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备钱和时间就行了

你说这个有意义吗?真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做玻璃钢船体,你主要不怕痒就行

懂,那个玻璃丝就是弄身上难受的东西。

楼主:
给力。我找到你说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玻璃布 环氧树脂 毛刷 塑胶手套 口罩最重要是有一个合适的模具

我说说我的理解,就是用木板激光雕刻出图纸块,然后拼接,像龙骨拼接一样。然后弄船外壳用薄木片条粘上。这就有船型了,然后船翻过来,把玻璃丝布放到船底面上然后涂抹XXX东西,再弄XXX东西,最后晾干,去掉多余的玻璃丝布,最后再打磨不平整的地方。是吗?(XXX我不知道都用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这个有意义吗?真水。

没有这两个基本的,其它的你想都不要想。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说说我的理解,就是用木板激光雕刻出图纸块,然后拼接,像龙骨拼接一样。然后弄船外壳用薄木片条粘上。 ...

论坛有很多教程的 自己慢慢看 或者去世海船模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两个基本的,其它的你想都不要想。对不对

我的问题和你这2句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有很多教程的 自己慢慢看 或者去世海船模看

看来你也不懂,白说半天,你要是懂哪怕一点,你就说句我分析怎么样?评价一下,哪对哪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也不懂,白说半天,你要是懂哪怕一点,你就说句我分析怎么样?评价一下,哪对哪不对。

行行行我不懂好吧 现在的新人真的是

网友:
玻璃钢 模具  我现在在弄玻璃钢的船  你可以加我微信18181614226
互相学习

网友:
要用阴模,保证船体外侧光滑。

网友:
翻模制作工艺很复杂··自己玩的话就没必要··耗时耗力··楼主之前没做过就更难···所以刚开始的话建议买套材然后用环氧和玻纤布加固···加固后表面就是一层玻璃钢··也可以了解简单的制作工艺··

网友(2017-09-11):
个人意见,买木板套件,完成后上一层或两层玻璃纤维这样最方便。

网友:
首先准备潜水服